[外设] 屏幕排线头折断了怎么弄?

楼主(2020-09-04):
10pin的,如果屏幕总成能买到最省事,如果买不到怎么办? 排线头可以找个小塑料板粘上排线然后把排线刮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完美修复啊

网友A:
好不容易把座子装了上去,FPC头子又断了。

网友:
这活干的不顺利呀!

网友:
刮开  对接   焊锡  胶带       说实话我没干过

网友:
断的那截不要,长的那截前端刮开上锡。

网友:
很好处理的,不难

网友:
刮开,飞线,打胶,贴板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把座子装了上去,FPC头子又断了。

多灾多难

网友:
如果不是异型,买一条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