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OMRON血压计HEM7201拆修摸索,AM陶瓷谐振器(晶振)坏

楼主(2020-09-04):
2020.8.30

欧姆龙OMRON自动加压血压计HEM7201,几百块,但是用不很长时间,突然就不开机,按按键没反应,按键测过是好的,不是按键的问题,故障没这么简单。

放置一段时间,偶然开了一下,居然可以用!用了几次,突然又不开机,不能用了。拍打也没有用。
又放置了很久时间,期间试过好几次,有一次试了一下,又可以用了!然后又用了2个月时间,又突然又不开机,不能用了。

拆了看,里面做工不错,焊接质量不错,应该不会虚焊。  按着各个芯片、电路板等,均无法实现开机,说明一般不会是虚焊。

里面的芯片全部是定制的,找不到资料。PP02是压力传感器。

有OSC3,那里是个晶振32.768KHZ。示波器测了有振荡波形!

有OSC1,那里是个标了AM的奇怪6脚元件。示波器测了没有振荡波形!不起振!

网上找了很久,都不知道这个AM是什么玩意。
经分析,AM6脚元件是一个陶瓷谐振器,即和晶振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陶瓷做的,并且内置了旁通电容。  6脚 其实是3脚的!

后来在试OSC3时,把脚短路了,结果芯片内OSC3电路坏掉了,32.768KHZ不起振了!芯片内部居然没有短路保护!  而OSC1把脚短路,没有问题。

哎,修坏了,只能报废。

再后来把AM拆掉,装上8MHZ晶振和旁通电容,可以起振!有振荡波形!  按开机后液晶屏有显示了!但很模糊,并且功能都不能用!(应该是32.768失效造成的)

所以问题基本找到了,应该是AM陶瓷谐振器不良,时好时坏,更换应该就好了,但是不知道是多少频率的?
从网上看,HEM7200系列出问题挺多的,而且很多这种奇怪的不开机故障,厂家应该是故意的,晶振应该更耐用,但偏偏用陶瓷的。

32.768电路内部坏了,可能外接一个有源晶振可以修复,但太麻烦,空间又很小,算了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血压计好像测出来值比医院测的偏低一些。有一台老的手动加压的,测出来比这个高。鱼跃自动加压的更夸张,比这个还低。

总的来说,就是医院 >= OMRON老手动 > OMRON7201 > 血跃自动加压

哎,电子血压计真的都挺不靠谱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东西目前还算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家庭都喜欢备一个,不过我就没怎么相信这东西

网友:
这个好象与我的差不多,我也觉得测出来值偏低,因为我还有一个手捏的……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欧姆龙做工足以放心了,下次也知道怎么更换晶振了,谢谢

网友:
原来如此,我手里有个类似的血压计,牌子是松下的,故障跟你这个很像,也是时灵时不灵,现在家吃灰中,啥时候有空翻出来看看,是不是也有个陶振。

网友:
AM这东西,很多安卓手机板上都有,也是6线也不知是啥

网友:
我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正常用,另一个尼玛显示屏排线掉了显示不出来,还不好弄,,,

网友:
8M 4M都试试呗

网友:
那个应该是滤波器,可能是带通,或者谐波器。

网友:
怪不得摊上很多这种款的丢出来卖。

网友(2022-02-21):
我的7201内部结构很不同。测不准,问题多多。电源适配器插电时2电极片后退短路冒烟危险极了。后来不开机,手里有32k 晶振,换上能开机,测压出现 E ,应该漏气,找不出漏气处。晾在一边了。

网友:
与楼主同款,2012年购买,精度没有问题。但是内部完全不同。

网友:
有个U30的,也是无定时 不能开机,拆开发现,不开机时,按键板没有高电压,而这个电压是从 主芯片直接 引出的,用烙铁焊了一下,就彻底好了。

网友(2022-06-06):
家里用的是这种,2015年底买的,到现在还正常服役。

网友:
鱼跃的血压计很差吗?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对鱼跃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是这种国产厂家的崛起,才把进口产品的高价格打下来。

网友(2024-04-13):
刚刚修完一台。 故障情况,有时候自动开机亮屏,有时候按开关机不能开机。 其实就是按钮漏电,正常是3.3v的按钮电压,跌倒0.4v~1v之间波动。换掉按钮就好了

网友(2024-10-04):
欧姆龙7133,按键寿命太短,尺寸6x6x4.3

网友:
鱼跃的血压计质量不错,外观设计 制作工艺国内最好。至于准确,电子的都一个德行,别和水银的比,和同类比,不次于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