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lga52和tsop48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0-09-04):
最近找到一片lga52的海力士mlc,支持的主控挺多,就是难买,就打算飞线来做

网友A:
板子很贵么?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2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很贵么?

不贵,不过不想专门给这芯片买张值锡网

网友:
好多年前飞过一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4893
另外我画过UP19上LGA的板子, 是G1版型的, 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文件发你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不过不想专门给这芯片买张值锡网

不需要植锡,刀头把板子和颗粒刮刮然后吹上就行,几块钱板子比你飞线省事多了

网友(2021-12-13):
几块钱板子比你飞线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