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3夹头拆卸问题

楼主(2020-09-05):
各位大佬,大有5283夹头如何拆卸,夹头内螺丝已经拆掉了夹头拆不掉,有啥方法嘛?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
用夹头夹个8mm的内六角,再掰

网友:
带轴锁的比较好拆,没轴锁的就麻烦了没有薄扳手没法拆

网友:
去老站搜下吧,有好多方法~

网友A:
这么新,夹头用坏了?

网友:
多少钱到手

网友:
拆不掉 我试过了 最后返厂换了齿轮夹头

网友:
我的 也拆不掉,还拆坏了。寄回厂家了,看他们能帮忙拆下不。又买了个5298也是拆不掉夹头

网友B:
台钳夹住,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夹头用坏了?

没有准备搞个别的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钳夹住,反转

上台钳夹住壳体,然后反向拧夹头?能用电动扳手链接好直接打嘛?

网友:
我的5298也是拆不掉。

网友:
买带快换的,手压一下就能换新的

网友(2020-10-13):
用夹头夹住六角扳手短的一头,然后把电钻转起来,用扳手另一头打地。或者直接用冲击批冲下来。

网友C:
反牙螺丝你怎么拆的,我的拆不下来 太紧了 怕滑丝没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牙螺丝你怎么拆的,我的拆不下来 太紧了 怕滑丝没拆了。

反牙螺丝要顺时针拧,拧之前用批头敲敲,关键批头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牙螺丝要顺时针拧,拧之前用批头敲敲,关键批头要好。

螺丝刀把柄都钮烂一把了,原装的可以用,我只是想换个夹头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