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知道这电池是怎么连接的吗

楼主(2020-09-05):
拆修一块被水泡了的锂电池(下大雨电池盒进水了),好像是36伏8安时的,看电芯型号:“inr18650he-2000mah,3.6v锂电池,IE11F22”,按道理应该是10串4并,可是看它的连接也就两侧的电池是首尾相接(两边上下10个串联),中间的不单没与上下的串联,反而与两侧的并联了,为嘛是这样的连接?谁能看懂?请懂的行家给解惑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晚上光线不好加之手机拍照性能不行,拍得不太清楚,等有空再拍些清楚的上传。我现在的华为畅享9s拍照不行,不如以前的海信手机,经常要用那老海信手机拍照后再蓝牙传过来比较麻烦

楼主:
注意:一面是有黑色粗电线的(从电芯上面斜向连到底部),与其相对的另一面只有扁的金属带,八个一组的连起来

楼主:
三根出线的是接保护板的上部,这边电池应该都没损坏,与其相对的是底部,就是图中比较脏污的那边,是被雨水泡的,看拆客之家论坛上有个能人跟我这情况相似,他就是拆开把底下被泡的几个电池换了就修复了(他的也是银鱼款电池,是48伏10安时,内部每层呈w形排列,通过镍带点焊连接)

楼主:
我这块电池电芯连接不太好搞懂,其实要10串4并只需要上下这10个都首尾相接然后再把最顶部4个和最低部4个连起来不就实现了,现在这么接真难看懂,难道是为了方便连保护板?保护板那个白色排插出来的多条灰线依次接上下多个电池负极

网友A:
4并10串 就是这么连得没错  主要是用了窄的镍带焊接看的头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并10串 就是这么连得没错  主要是用了窄的镍带焊接看的头蒙吧

是呀!看不懂了,两侧看着是上下串联,可中间却是正正或负负相连

楼主:
看图,中间是横向把正极或负极连到一起了,而不是像两侧那样上下正负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并10串 就是这么连得没错  主要是用了窄的镍带焊接看的头蒙吧

看来这是先把每层4个并联起来然后再上下串联

网友B:
四个四个不就是一首一尾吗,能看电池边缘的凹槽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四个不就是一首一尾吗,能看电池边缘的凹槽就能看出来了

是的,它不是先10串一起再并联,而是先4个并联再把每4个一组的并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四个不就是一首一尾吗,能看电池边缘的凹槽就能看出来了

我现在就想怎么把它拆下来确认哪个电芯是坏的,好再买来新的替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想怎么把它拆下来确认哪个电芯是坏的,好再买来新的替换

别的先不说,底下二组可以拆掉换了,烂成这样没维修价值
上面的8组量4个一组单组电池电压

网友A:
最后两组肯定不行了 如果别的有绣的也要换 你最好测一下容量 如果不行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先不说,底下二组可以拆掉换了,烂成这样没维修价值
上面的8组量4个一组单组电池电压 ...

已经拆下最底下两层了,测电压最底下那层都是0.66伏左右,而倒数第二层都是4.1伏左右,看来只需换最下层4个,水也就淹到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两组肯定不行了 如果别的有绣的也要换 你最好测一下容量 如果不行就不要折腾了   ...

已拆下最底下两层了,看看我测的倒数第二层的一个电压

楼主:
倒数第二层电压在4.1伏左右,而最底下那层4个电压都在0.66伏左右

楼主:
昨天下午刚帮别人把她的铅酸电池拆下来,她听我的建议换锂电池了,好沉的铅酸电池呀(4块20安时的),又马上帮她订购了一块4820铁锂电池(850+15运费,实际折扣掉优惠和淘宝币就不到810)

楼主:
原来的4块4820铅酸电池闲置了,看图,最上面那块是伸到上盖里面的,所以新买的锂电池必须能伸进去(尺寸是紧卡着的,她按我的建议剪了个高度和长度跟锂电池包尺寸一样的,比划着顺车上电池盒开口伸进去,刚好够,因为卖家也说不准,要我们做个跟电池尺寸一样的盒子放进去试试)

楼主:
看图,最下面那个紧挨着电池的不是电池,是盒子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