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知道型号的得伟电批维修

楼主(2020-09-05):
闲鱼淘来的,内置锂电池,买的时候没有,最近想买两节18650装进去,上可调电源,一按开关就显示cc,电机转一下,因为是有刷的电机,直接电机上电就可以转,难道电路板有短路?

网友A:
可能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过小

但是直连电机就没事,能转的起来

网友B:
好像是DCF008

网友C:
需要接温度检测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DCF008

还真是,找好久,不知道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接温度检测电阻吧。

这个自己能搞定吗?是有一根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能搞定吗?是有一根数据线

应该不是控制板坏了,可调电源调到7V10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