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带蓝牙的千分尺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0-09-05):
充电不转灯,知道是电池不行了,拆开换电池

网友A:
啥都能加上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能加上蓝牙

这样就有卖点了

网友:
不像万用表,这玩意加蓝牙感觉没啥实用价值呀!
等牙膏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都能加上蓝牙

如果加上上位机蓝牙读数呢?

网友:
看上去可以装液晶屏,有屏幕排线焊点,可惜的是需要蓝牙才能查看数值。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看看

网友:
带蓝牙的很方便了!

网友:
这种锂电池很容易鼓起来了

网友:
这个没有表针,坏了看都没法看

网友C:
这是曾经有个液晶屏,坏了之后被改造成这样了吧?

网友:
哎呀,乖乖,这电池。。。。

网友:
恭喜楼主要升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上上位机蓝牙读数呢?

就是这样呀,机器连接电脑,电脑控制机械呀,不然靠人工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曾经有个液晶屏,坏了之后被改造成这样了吧?

屏碎了,找个盖子盖住了,其实屏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电池已经有孕在身了~

网友:
天啊,现在蓝牙这么贱了?姨妈巾也带蓝牙功能了。。。。。。

网友:
居然有蓝牙的

网友:
蓝牙是干啥的,自动传输数据并记录吗?换电池不会断电保护吧,跟笔记本电池一样,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