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招财猫

楼主(2020-09-05):
金光闪闪的招财猫

用的一对5号电池

电池盒里4颗螺丝,还有个DC插口

螺丝是固定连接摆臂的,胶水才是固定的
有蟑螂屎

结构很简单,一块电路板一块圆形磁铁

电路板只有一个线圈和7个元件

是两个9014三极管提供脉冲电流

网友A:
好像线圈是两层绕组3个抽头,有一层绕组产生反电动势,触发另一层绕组循环通断实现钟摆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线圈是两层绕组3个抽头,有一层绕组产生反电动势,触发另一层绕组循环通断实现钟摆效果。 ...

没有抽头的,可能是根据两个三极管的参数差异先后导通循环实现的

网友B:
跟手机摇步器是一个原理。

网友C:
最简单的多谐振荡器来的,如果配个太阳能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多谐振荡器来的,如果配个太阳能电池就好了

确实是这个原理。有dc插口,可以接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手机摇步器是一个原理。

摇摆的摆件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招财猫,好简陋,白瞎了那么大的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