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烦人的海尔智U芯洗衣机E3故障码

楼主(2020-09-05):
海尔变频波轮洗衣机,洗衣过程中偶尔报故障码E3,当报E3时关机重启又可以了。
防撞开关(下图微动开关)有拆出检查没问题,那条加长杆也加固了,但还是时不时出现E3。
有没有坛友遇到过,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多谢。

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多数为衣物不平衡等,但从所洗衣物量来说不算多。另外,就算衣物有点缠绕(不是严重偏向一边),在桶内,洗衣机是怎么知道的呢?

重启又能正常,是否可以判定电脑板电路没问题? 在洗衣到一半(基本上是排完水,准备脱水)这时,洗衣机是如何检测到水排完?(现在怀疑应该是这部份检测有问题)

(因为防撞开关/相应连动机构,都已处理没问题,那么觉得E3是否还有别的故障会引起?)

网友A:
防撞功能感觉是鸡肋。

网友B:
是不是触发微动开关的那个行程不够了?

网友C:
海尔洗衣机显示e3指的是脱水不平衡故障。 一般两种情况:第一、盖子没盖好,重新放好即可恢复。 第二、洗衣机内筒里面的衣物没有放平整或者靠近某一侧,予以适当调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撞功能感觉是鸡肋。

全自动嘛,还是应该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触发微动开关的那个行程不够了?

这开关是常开,行程不够那就是撞桶不严重,更不应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尔洗衣机显示e3指的是脱水不平衡故障。 一般两种情况:第一、盖子没盖好,重新放好即可恢复。 第二、洗 ...

感谢
盖没盖好的话或直接打开,是报E2的,至于衣物方面感觉也还可以,再说了,这是全自动的,在排水完准备进入脱水时,还会自动进水调整衣物.。 所以现在有点搞不清这E3的实际故障了

网友:
烦人的海尔洗衣机E3

网友:
是不是在脱水时特别容易撞桶了?

网友:
看看开关位置是否发生改变造成信号误触发?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防撞开关正常情况常闭的,时间一长触电估计潮湿氧化了,还是振动导致断开
鸡肋功能短接算了

网友:
受潮了,最好换新

网友:
时间长触电估计潮湿氧化了

网友:
查故障代码,看看是什么。

网友:
感觉4楼说的有道理,波轮洗衣机甩干时对平衡要求高

网友:
E3,是不平衡的故障代码。查看一下四根吊杆,如果生锈或缺油,会导致不平衡;再检查平衡圈。把水排光以后,晃内桶听是否有水声;最后检查离合器。

网友:
洗衣机滤网要及时清理

网友:
烦人的海尔洗衣机E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