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开关电源没输出原因找到了

楼主(2020-09-05):
没反应的原因找到了,是拆除393后给UC3843供电辅助电源光耦高电平没有了,连接5伏辅助给他个高电平就有输出了,最终改造是成功的,稳定输出3.5~27伏可调,电流太大了,5伏就可以到10几安。

网友:
这不是和电脑电源的输出 一样吗?是用电车充电器改的?

网友:
图片应该是ATX电源吧?

网友:
没有前因哪有后果!看不懂......图是否不一致?

网友:
我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面原件全部拆,用TL431搞了一个调压电源最大功率只有10瓦,充电器原本多瓦

网友:
如果嫌电流大,完全可以用电瓶车充电器来改,元件也没有这么密集,操作也容易多了。另外,改可调电源最好选TL494为主控芯片的,既能调压,又能调整输出电流。选电瓶车充电器时应选择品牌产品,元件比较可靠,保护也比较全,不要贪图便宜。跟电瓶车充电器相比,ATX电源一般做工都不错,元件也比较可靠。就是元件太多。像本电路中的TPS5510P,当改成可调电源后就是多余的,但占了地方。其实,我觉得如果用ATX电源来改的话,不要将输出线全剪掉,增加几个开关,将次级线圈进行适当的处理,可以增大可调范围呢。但地方小是个矛盾,需要在外面增加器件。

网友(2022-11-03):
你好,能提供一个改可调的电路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