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 怎么跑RDT 没搜到教程,自己设置了下但是最后Reset CPU Fail

楼主(2020-09-05):
台电幻影NVME 240G 用的闪迪BISC 3颗粒

掉盘过,花5块钱买了个工具,可以开卡(第二图),但是速度前面一点还行,后面就500-200M的跳,叫我跑RDT,又不指导一下,只有求教论坛大佬了。设置了RDT到最后96%了就充值CPU失败,又找不到代码说明……

楼主:
补充设置截图,看看是我哪里没设置对还是怎么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设置截图,看看是我哪里没设置对还是怎么了?谢谢各位。

这不就跟58XT一样吗?颗粒没问题吧!看看哪个颗粒不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跟58XT一样吗?颗粒没问题吧!看看哪个颗粒不安分

我2246、2256、2258都会跑RDT  颗粒都能开卡,容量也没问题,跑RDT和颗粒关系不大吧  应该就是设置哪里的问题或者固件缺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2246、2256、2258都会跑RDT  颗粒都能开卡,容量也没问题,跑RDT和颗粒关系不大吧  应该就是设置哪里的 ...

闪迪的有些是RDT固件问题跑不了的,而且你这盘掉速是正常的2263XT不都说是灵车么还没试过呢

楼主:
看来没几个玩得来2263XT的  120多浏览没几个答得上来

楼主:
在上两张侧视图

网友B:
没试过这个闪存。照着这个设置跑跑看吧。跑RDT的时候给板子风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这个闪存。照着这个设置跑跑看吧。跑RDT的时候给板子风扇降温。

好的 有空试下  目前没跑RDT  校验两圈没问题,降频使用的  都比默认降了一半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这个闪存。照着这个设置跑跑看吧。跑RDT的时候给板子风扇降温。

这个60 BIT会不会太大了  我想要的是稳定使用就行  速度其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60 BIT会不会太大了  我想要的是稳定使用就行  速度其次

这是最低要求,先过了再说。TLC ECC TH 35BIT,这是全新正片的要求。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低要求,先过了再说。TLC ECC TH 35BIT,这是全新正片的要求。

开了rdt固件之后,直接插着通电就好了是吧,nvme的还没试过跑rdt过

网友C(2021-05-19):
为啥我刷了RDT固件,通电之后不跑呢?接电流表也没看到电流跳变。板子上的灯也不闪。啥子情况呢。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刷了RDT固件,通电之后不跑呢?接电流表也没看到电流跳变。板子上的灯也不闪。啥子情况呢。有人遇到 ...

不应该啊!看看你的设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看看你的设置图

网友:
pretest选1,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网友:
RDT Fail Threshold 全部选择Don't Care

网友E(2022-09-26):
https://blog.csdn.net/m0_55207244/article/details/125141049

做RDT的转接卡芯片是螃蟹的RTL9210,这款可以插充电器就运行RDT,但开卡用的JMS583却必须查电脑里被电脑识别到之后才能正常运行RDT,直接插充电器还不行附上大师的链接

网友(2022-12-30):
引用 网友E:
做RDT的转接卡芯片是螃蟹的RTL9210,这款可以插充电器就运行RDT,但开卡用的JMS583却必须查电脑里被电脑识 ...

估计是nvme主控跑sorting还需要主控跟控制器通信

sata主控不同,大部分sata主控只需要刷入rdt固件通电就行了,主控不需要跟sata控制器通信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E:
做RDT的转接卡芯片是螃蟹的RTL9210,这款可以插充电器就运行RDT,但开卡用的JMS583却必须查电脑里被电脑识 ...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RTL9210B与9210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