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给大家推荐个新玩具--最具性价比的开发板(AM335x BeagleBoneBlack 蚂蚁矿机)

楼主(2020-09-05):
最近在咸鱼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告知坛友,
也算是回馈论坛。

这个有点贵,但是有资料和屏

这是原版

据说是中国版

光MPU和内存、Flash就要这么多了

某群改好的,也有点贵

这个才香

买一送一

这个一般坛友手上都有

这个一般坛友手上都有

这个一般坛友手上都有

20元 加上上面这三样就可进军  嵌入式开发了。

单图片总结版

玩过单片机懂C语言,均可上手;
不懂C,会js或Python也能玩转;
网上资料多。

这板子我折腾了1月了,有点经验了,
大家要是有兴趣,或者有什么疑问,留言,

人多力量大,一起玩,更精彩,

网友A:
心动啊,买买买。

带绿色底板的没找到。

楼主:
借用网上一张图,20元买到的是下面这些:黑色的只有一块

这个是一个简介,可以先看看
https://blog.csdn.net/luckydarcy/article/details/86358225

发展历史
第一代 BeagleBoard 开发板推出于2008年,第三代开发板被命名为 BeagleBone,从这一代开始将 GPIO 口统一放置到开发板的两侧了。BeagleBone Black 诞生于2013年,它是继 BeagleBone 后的新版本,中国版的价格是 399 RMB。BeagleBoard 家族的开发板均采用德州仪器的 ARM 处理器,BeagleBoard 系列开发板的一大优点是它的开源硬件设计及默认运行开源软件。这意味着 BeagleBoard 所有版本的设计原理图都是开放的,这些设计可以被任何人复制、修改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动啊,买买买。

带绿色底板的没找到。

咸鱼慢慢找

关键词  AM335x              BeagleBoneBlack            BBB
AM3352开发板 BB_black1.6版本,BB板
咸鱼的东西,有时候要碰运气

我后来50元买到了原装的全功能板的,不过HDMI接口用处不大,矿板最具性价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借用网上一张图,20元买到的是下面这些:黑色的只有一块

搜索   蚂蚁L3+

有一家  19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   蚂蚁L3+

有一家  19元了

好评,已入坑。

网友B:
这个牛逼了,可惜玩不转,不如玩STM32,打个板子做个东西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逼了,可惜玩不转,不如玩STM32,打个板子做个东西成本也低

会STM32 基本没压力,只要不搞操作系统,当成单片机来用也可以(有点浪费,感觉在糟蹋东西,但是太便宜了);
CCS = MDk        ccs免费的

AM335X_StarterWare == STM32  HAL库

关键这家伙   256M  RAM     256M  flash

AM335x系列有一种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而自行构造的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引脚("CPLD"),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灵活的配制出任意你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它配置出一个串口或者是CAN总线;通过AM335x的PRU模块,可以将它管理到的而你别的常规没直接用到的引脚配置成任意你想要的功能。比如说串口或是CAN总线。所不同的是CPLD时,你用的是VHDL,而PRU时你用的是TI提供的PRU汇编(TI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因此我们可以看着PRU就是AM335x的片上 “CPLD”。对于只使用串口的HMI产品而言,你可以将网络接口等对应的引脚全部配置成串口。这样你只需要一颗CPU的钱,就买到了一颗CPU外加四路以上的串口扩展而对于使用网络接口的高端HMI产品,TI Sitara AM389x是你的最佳选择。强大的显示子系统PowerVR 3D 2000MPoly/Sec, 足以应付HMI所需的各种复杂图形处理要求。
     拥有了PRU就实现了设备电路的灵活性,也极大的简化了电路,降低了成本。

1.3 StarterWare 源码文件夹简介

以下列出了StarterWare 软件开发包中所包含的各种驱动文件、例子程序、库文件和其他文件以及对这

些文件相应的描述。

drivers --- 包含所有外设驱动的源文件,可以编译成库的形式进行调用

examples --- 展示外设端口的示例程序

docs --- 相关的文档介绍

grlib --- 包含图形库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mmcsdlib --- MMCSD 库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nandlib --- Nand Flash 库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usblib --- USB 库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host_apps --- 执行以太网例程的源文件

build --- makefile 文件以及链接脚本的存放路径

binary ---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存放的路径。

include --- 头文件存放的路径。

platform --- 官方平台相关的源文件

system_config --- 系统配置和初始化相关的源文件

bootloader --- bootloader 的源文件

third_party --- 第三方提供的源码

tools --- 各种工具,如flash 烧写工具、SD 卡的格式化工具等

utils --- 通用源文件

更新中....

底板FPGA算9元,10元一个开发板
有网口、u口、tf口  io多……  开发工具免费,有库,资料还多

网友:
太监版,没图形处理能力

网友:
我点个灯用32感觉都有点奢侈…

网友:
都被买完了?没哟

网友C:
来晚了,咸鱼没货了。

网友:
看了是来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晚了,咸鱼没货了。

这是挖矿的矿渣,咸鱼上多得吓人;

用以下关键词,慢慢搜索,几千片应该是有的;蚂蚁L3+
AM335x
BeagleBoneBlack
BBB
AM3352开发板
BB_black
BB板

我早上看了,19的还有,好像咸鱼是卖了一个就要重新上架

折腾了一个月,还在点灯……

网友D:
19的买的少要2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的买的少要25啊

多等等,多逛逛,总会有便宜的,

而且咸鱼是可以讲价的,和卖家多聊聊

网友E:
谢谢楼主,这个真拿来当开发板是香啊,我看好多都写的1.63版,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这个真拿来当开发板是香啊,我看好多都写的1.63版,这个是什么意思? ...

版本号,就是蚂蚁矿机的版本号

这个是最精简的了,也有256M ram  256M nand算下来,上面的黑色板子10块钱  还要啥自行车  比51开发板都便宜

现在光二手芯片都进10元了

网友:
运费也感人

网友:
可惜我玩不转,arduino esp8266这么简单我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