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平板的充电坏了,可以用4056代替原有充电模块吧?

楼主(2020-09-05):
平板的充电坏了,可以用4056代替原有充电模块吧?可以的话是直接并联到充电口和电池上还是怎样?

楼主:
因为在某宝上见到这东西,刚好手头有4056好多片没用,应该可以代替的,只是客服很不专业,问你都解答不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
外挂充电模块,估计充电慢些应该没有副作用

楼主:
直接并联到原有电路,不需要做其他改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到原有电路,不需要做其他改动吧。

并到电池上就可以了。
但最好还是修复好充电口
否则连电脑不能读取手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到电池上就可以了。
但最好还是修复好充电口
否则连电脑不能读取手机数据。 ...

不需要读取数据的,不都连接wifi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到电池上就可以了。
但最好还是修复好充电口
否则连电脑不能读取手机数据。 ...

主要拿到外面修理店一看修不了,自己也搞不定,只能另想它法了,只是这样充电式系统会不会提示正在充电和显示实时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读取数据的,不都连接wifi的吗。

连WiFi刷不了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拿到外面修理店一看修不了,自己也搞不定,只能另想它法了,只是这样充电式系统会不会提示正在充电和 ...

电量会提高,但是不是提示正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WiFi刷不了机啊。~~

除非一定要线刷,否则rec挺好用,关键是我没能力修,外面也不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会提高,但是不是提示正在充电~~

意料之中,有空时先这样简单粗暴的挂上去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非一定要线刷,否则rec挺好用,关键是我没能力修,外面也不给修 ...

就是钱的问题,如果充电口是可以分离的小板,就买个小板换上去,不介意自己换,操控太难,如果是主板,那就要好多配件了。。比如焊油、风枪,焊锡丝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钱的问题,如果充电口是可以分离的小板,就买个小板换上去,不介意自己换,操控太难,如果是主板,那 ...

之前拆过,和低端手机一样,一块板集成所有接口,所以无从下手,拿到外面,人家有一看就说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钱的问题,如果充电口是可以分离的小板,就买个小板换上去,不介意自己换,操控太难,如果是主板,那 ...

并且充电口我测试过,直接焊线到充电口后端,一样存在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涨的问题,所以后来才拿到修理店看看。

网友:
家里有个平板充电口接触也不怎么好了,自己水平太差不会换,也凑活将就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且充电口我测试过,直接焊线到充电口后端,一样存在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涨的问题,所以后来才拿到修 ...

用USB表测试过嘛?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表测试过嘛?电流是多少?

有表的话,用4056接在电池上,测试电流,排除电池保护板或者电芯老化损坏问题。
如果充电口没有坏,那就是电池问题了,没有大力摔的话,主板损坏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