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洋大眼睛拆机,拆解,清灰,重装

楼主(2020-09-05):
三洋大眼睛,拆,清,装过程
过程不重要,主要是拍的电路板。
直接看图吧,重要部位配简短说明。

这是拆完上盖和前面板的样子,前面的没拍

这是中间和右边的板子,拆的时候很谨慎,没拍几张,这主要是怕后期装不上,拍的定位图

这是左边的板子,拆的时候以为是焊上的,走了很多弯路,后来上焊锡,把30多个针脚焊下来才发现是直插的~

拆的顺序是上盖(磁带机),前面板(按键板),侧板,中间板子,CD机。

接下来清灰,高清电路板大图来了

底板反正面的

左板反正面的

中板反正面的

右板反正面的

接下来组装,顺序反过来,注意别有漏下没插的接口,后期不返工基本没机会插上了

图片转不过来~将就着看吧
底板和右板没拆开,不碍事,先装底板右板。
插重点了,底板上有个3Pin的光纤插口,这时候直接从左板拉过来插上,装完CD就没机会插了~)CD机,后边的变压器
和塑料件连接的时候尽量用长螺丝,后期短螺丝用的多。

装左板,慢慢往下查到底板上,对准2个接口。

装中间板子,插到左板上,这时候就要把两侧的金属框架板装上了。
左边漏到外面的3P就是我漏下的3p光纤接口,用处不大,不插了。

装后盖板

前面板按键串键,背光也不亮了
买了按键和LED灯珠,准备简单维修下

上面板的磁带机,拆了半天拆不开,太复杂了,怕拆坏了。简单清下灰就装上了。

后期会上换按键,背光的过程,期待装好一次点亮。

关于遥控器,目前市面上这款机器好找,原装遥控基本绝了,有个北京的满嘴喷粪的家伙炒到了500元。
经过我的测试,三洋RB系列的遥控器,能实现部分功能。
还有个办法,手机下载个遥控精灵,里面就一个三洋码能实现几个主要的功能,不带红外的手机买个红外发射器。

网友:
这种过去日本的组合音响无论从工业设计还是内部电路都是超级复杂,还都是日本自产元件
正好凸显当年日本电子工业的辉煌

网友:
当年挺漂亮的一个小机器   二手废品地摊见过一个   忘了要价几十了    没要

网友:
组合音响吧,一看就知道是低档系列了

楼主:
悲剧了,懵逼了,完犊子了,按键全换了一遍,装好之后不开机了。。。。。。。

前面板有5V供电,给液晶的12V没有了, 待机红灯也不亮了,继电器也不吸合了~

555555

楼主:
稀里糊涂又救活了, 原背光都不亮了,串了5个LED灯珠,专门买的雾状绿色,还是有光斑。

网友A:
我也有台这机,也是几乎所有按键都失灵,换了一遍。现在当IPAD的底座功放用,音质还不错,当年看漂亮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这机,也是几乎所有按键都失灵,换了一遍。现在当IPAD的底座功放用,音质还不错,当年看漂亮的不得 ...

实践证明,串键直接换按键。

网友(2020-10-13):
有同款机器面板串键问题,还没有拆机,请问微动开关是2脚还是4脚的,有没有开关尺寸参考,好先下单买到货后再拆机,谢谢你发的帖子极具参考价值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遥控精灵APP的三洋码如何选,里面只有三洋电视、洗衣机、空调等,没有三洋音响的码

网友:
看到楼主拆解三洋大眼睛音响贴狠佩服,有同款机器串键,准备换开关,请问微动开关是2脚还是4脚的,有没有开关的尺寸参考,先买回来再拆机更换,另外请教一下遥控精灵APP的三洋码选哪种设备的?里面没有三洋音响,只有功放的,是选三洋功放设备吗?谢谢指点

网友:
下载遥控精灵APP,选择三洋功放可以实现对大眼睛的遥控,手机:华为mate20,实现开关,卡座播放反向,收音波段cd播放开仓,收台编号选择或存储等,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拆机换led灯珠和按键后,液晶屏上杜比和下面框里的”live“开机就出现,杜比还可以不管他,那个live模式非得按遥控才能取消掉。问下楼主和楼上几位,你们的开机后live和杜比两个模式是不是没有?顺便说下,改led灯珠时把led灯珠磨平再装效果比较好,我的正面看不出灯斑,要斜着看才勉强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拆机换led灯珠和按键后,液晶屏上杜比和下面框里的”live“开机就出现,杜比还可以不管他,那 ...

目前开机live没有出现,准备换按键开关,顺便问一下这个机器的按键开关是2脚的还是4脚的

网友:
我的显示屏偏光片老化,还准备换偏光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拆机换led灯珠和按键后,液晶屏上杜比和下面框里的”live“开机就出现,杜比还可以不管他,那 ...

能否提供一下按键开关的尺寸大小,长宽高尺寸,谢谢!

网友:
记不太清楚了,印象中是两种尺寸,我回家找找换下来的应该还在

网友:
这个老爷机热机后有否刺鼻气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提供一下按键开关的尺寸大小,长宽高尺寸,谢谢!

只找到中介滑动面板的13个按键,6x6mm的单脚微动开关,按键高度(圆形的那个)3.5mm

网友:
屏幕换个偏光片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