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3和威克士wu189 无刷冲击钻

楼主(2020-09-05):
    一开始买的wu131,嫌扭力太小,不过日常使用首选,后来买了wu189,然后发现了大有5283.看网上都说大有5283好,忍不住买了一个。两个20V都是单电4A加超级快充的配置。大有的充电器声音大,有个显示器。到手把玩了一下,发现大有5283真的秒杀威克士wu189,转速快一点,电机声音好很多,同心度也比威克士wu189要好一点,同样打孔,大有5283更顺畅,扭矩也是大有5283要好一点。郁闷的是威克士还要比大有到手贵一点。难道大有的机器都比威克士好吗?    另外小强的5288大家用过吗?求使用体验

补充一下: 虽然扭矩大,但还是不能尝试当扳手用。也正是因为扭矩大,用硬扭矩宁螺丝千万小心。这个没有保护功能。我尝试了,差点受伤。

网友:
小强的5288我在用。没有大有和威克士,没法对比。

网友:
没用过品牌的都是些山寨便宜货反正家用用得少

网友:
拆开看电机  为啥扭力会大?是电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
威克士看外观就是大路货,网红。

网友A:
大有这个属重型钻了,威克士看着就是个轻型的怎么比。

另外大有闪充声音大是因为充电器有风道,并且这风会穿过电池里面去带出热量的,所以声音忍忍吧,对电池好。

网友:
189是60牛米的,5283是130牛米的,确实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不过威克士贵是真的贵,而且还没重型钻的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这个属重型钻了,威克士看着就是个轻型的怎么比。

另外大有闪充声音大是因为充电器有风道,并且这风会 ...

是的,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大有充电速度也快几十瓦

网友:
搞得伟试试呢。

网友:
5283多少钱到手

网友:
大有营销比较少大家都说质量可靠,威克士广告投入比较多,家用机很多,个人感觉工业机性能什么的比大有都差点,广告投入多价格也高点。

网友B:
我买的5282,用来开瓷砖小孔,觉得好重,应该直接买528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5282,用来开瓷砖小孔,觉得好重,应该直接买5283的。

一样都很重,wu131不错,不知道大有有没有12v无刷冲击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都很重,wu131不错,不知道大有有没有12v无刷冲击钻

我是看中转速才买的,12v的转速只一千多,因为我有5401所以才买了5282,现在出了个20v的轻型钻,我觉得也不错。

网友:
5282无刷的还好吧,我17年买的5272有刷的,那个更重,一直用来钻铝合金4.2mm的孔,这都3年了,碳刷还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大有充电速度也快几十瓦

这个。。。。。。
上米沃奇或里奇,随便秒杀大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都很重,wu131不错,不知道大有有没有12v无刷冲击钻

大有5279  12v平台最强80扭  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上米沃奇或里奇,随便秒杀大有

价格也秒杀大有、不过话说回来,买这么多便宜货,不如直接买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5279  12v平台最强80扭  没有之一

看见价格我死心了

网友:
5283钻孔模式哪怕扭矩调到最小也要注意安全,上次使用不熟悉差点手搞断,所以这个钻,我是不敢借给别人用,扭矩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