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烂摩托头灯拆解(已更新测试数据)

楼主(2020-09-05):
楼下扔垃圾,发现一堆摩托车杂碎儿:
摩托车大灯,里面还是有肉肉的:
后面被剪线了,灯泡还在:
拔掉中间两个灯泡的橡胶帽,露出灯头:
解开灯头卡扣:
露出灯泡触点,灯头很像老式的卡口:
取下囟(卤)素灯泡,功率不大只有18+18W:
还有黄色的囟素转向灯:
扒开灯座看看,触片固定方法非常简单粗暴:
还有个灯,文拆拆不下来,只能武拆了:
里面也是一颗小囟素灯,5W的:
测试如下:
首先要找个合适的电源。为了这个电源,祸害了一台联想电脑一体机。
电源黑绿短接,启动:
输出电压12.05V,由于稳压电源正常使用时输出电压基本保持不变,故后续测试时不重复测量该电压:
12V 18+18W灯泡,单灯丝点亮电流是2.51A,功率30W:
双灯丝点亮,电流是4.78A,功率57W:
5W小灯泡,电流0.31A,功率3.7W:
橙色转向灯,电流0.68A,功率8.2W:

网友:
銅線被拆去了,只有燈泡有用了。
可用來放電

网友:
辛辛苦苦捡回来又只能吃灰

网友:
做个12V直流卤素台灯,就是发热大点,但神马闪烁、蓝光通通没有了

网友A:
12V的灯泡么?

网友B:
可以拆12伏灯泡当测试负载和启动电阻等。

网友:
垃圾佬又把线给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12伏灯泡当测试负载和启动电阻等。

大概是电动车的灯泡48V,不象12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电动车的灯泡48V,不象12伏的。

不一定按照额定电压,可以当电源保险丝用,或者试验灯具恒流源等自己发挥想象。

网友:
很少了,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灯泡么?

12V的灯泡,轻便摩托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12伏灯泡当测试负载和启动电阻等。

做成台灯也可以,囟素灯显色性好,费点电也不要紧

网友:
这个灯泡用来放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台灯也可以,囟素灯显色性好,费点电也不要紧

这样说也是,好像看水果的天然颜色比节能灯LED都鲜艳一些,比摄影用的标准光源全光谱氙气灯实惠很多,只不过只有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