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浪tds上水器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0-09-05):
用了2年的小浪tds上水器电池废了,充电5分钟转灯,用半天就亮红灯。。。拆了看看。

电池点焊的直接拆了热缩管压住也能用~

网友:
我来帮顶一下!~不要太冷清!~

网友A(2021-01-08):
小浪上水器的 上盖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A:
小浪上水器的 上盖怎么拆下来的?

硬撬开的,有塑料撬棒最好,没有的话用螺丝刀,会稍微弄花一点儿。我的小浪问题是,第二年开始有味道,硅胶管拆下来反复洗反复烫都去不掉。一会儿不用,第一杯水有刺鼻的塑料味儿,不知道怎么解决。搜遍全网尽是软文。硅胶管用料很差。

网友(2023-05-15):
小浪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个电池都要拆机,设计不周。

网友(2023-11-13):
是18560电池吗

网友(2025-06-12):
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也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