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压力锅换主板

楼主(2020-09-05):
家里的阿迪锅放了一年没用,前些天想用,一开机直接显示END
这可难住我了,不如显示个报警编号还好办,因为只有执行完程序最后才显示End。
量了温度传感器是好的,压力开关也是好的,整个加热控制板也都加热正常
就是没过一分钟,就直接ENd了,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换个锅要300多,换个控制器吧,25包邮
挑了个与原来差不多功能的,其实里面控制程序都一样,就是外形有差别

这个加热控制板比以前的紧凑了不少,只有原来三分之一大

焊的还挺好的

开拆,与加热管连接的接头原来是直接焊的,剪掉

原来的板子,接口排序不一样,要不就不用换了

再看一眼这新板子,件摆的还都挺整齐的

对比一下,也不知道当初怎么量的,两块板子差那么多

原来的线没有插头,只好焊接了

打胶固定,热熔胶在饭锅下面,也不知道能不能融化

胶枪还是用粗胶棒的,这个是优惠购里6.8的,也就那么一次赶上了
不过预热时间有点长

通电实验,没有冒烟

往回塞

与原来的板子差的有点多,就直接粘外面了

先用两根气管刨开,固定在锅上,然后用气管夹住上下壳子

全面打胶封闭

上面又补了一些胶,怕汤汤水水的从上面进去

试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热熔胶不可靠的,天气热的时候煮饭就化掉了。

网友:
还是买704胶吧,热溶胶不可靠

网友:
电压力锅,主板最容易坏,我家的苏泊尔压力锅是加热板坏掉了,主板还好好的,挫不挫?没干烧过。

网友A:
这控制板也带程序?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制板也带程序?看不懂

有定时程序,买的全套的,换就得配套换,品牌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