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058版本ROOT没成功,QFIL成功,magisk卡刷包也成功,还是原厂系统?

楼主(2020-09-05):
360N6 Lite手机, Android版本7.1.1,  版本号:V058, UI版本号:V3.0,

我在360官网论坛看贴子,贴子  7.1系统root教程     讲的是:360 N6 Lite 9008线刷043和解锁教程, 我手机版本是058,不用降级到043,
贴子中写:最后就是如何刷入recovery后root了,教程和线刷043方法一样,

我看到  移动叔叔论坛  精华贴,N6L最详细刷 Recovery 和 Root 教程 每一步都含图,
我也进行到了  QFIL程序, 要选择  select programmer ,
我找到半天,只找到这一个文件  prog_emmc_ufs_firehose_Sdm660_ddr.elf  能打开(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我选择QFIL打开的文件出错了?
如果不选这个文件,QFIL就无法点击下一个按钮:    Load XML 按钮
刷成功后,数据线拔掉,长按音量+和音量-和电源键,等屏幕出现logo,松开,然后就进入rec模式了,第一次进入会有滑动允许修改,滑动允许,然后吧下载的magisk卡刷包移动到手机根目录,(没有的话开机到群文件下载或者链接)
刷完重启,他会提示是否禁止官方REC恢复,滑动选择是,(费了大半天劲就为了它!)

问题是我都这样操作了,但开机后,还是360出厂时的系统。
刷magisk卡刷包时,有提示“挂载`/cust`失败(Invalid argument)

我在360官网看到的, 网址下载后  文件夹名为:360 n6 lite线刷解锁工具,里面有4个文件夹,
我打算在这4个文件夹中找到   QFIL程序,要选择的 select programmer ,
我找到半天,只找到这一个文件  prog_emmc_ufs_firehose_Sdm660_ddr.elf  能打开(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我选择QFIL打开的文件出错了?

   第一个文件夹名:360n6Life,
                                    内有 5 个文件,分别为
devinfo.bin ,
prog_emmc_ufs_firehose_Sdm660_ddr.elf
rawprogram0.xml
recovery.img
教程.txt:      不会刷就加群 ,   群里后期有第三方包

   第二个文件夹名:recovery,
                                   内有 11 个文件,分别为
(Wow7编译)recovery-3.2.1.img
(Wow7编译)recovery-3.2.1.img.baiduyun.downloading
(Wow7编译)recovery-3.2.1.img.baiduyun.downloading.cfg
(残芯编译-7.1源码版)recovery3.2.1.0.img
(残芯编译-7.1源码版)recovery3.2.1.0.img.baiduyun.downloading
(残芯编译-7.1源码版)recovery3.2.1.0.img.baiduyun.downloading.cfg
(残芯编译-8.1源码版)360-1713-a01-twrp3.2.1-7to-recovery-8.5.4-sig.img
(天黑移植)recovery3.2.1.img
N6 Lite官方recovery.img
N6 Lite官方recovery.img.baiduyun.downloading
N6 Lite官方recovery.img.baiduyun.downloading.cfg

    第三个文件夹名:解锁文件,
                                   内有 7 个文件,分别为
(残芯)360_N6Lite_TWRP3.2.1_Recovery_9008线刷工具包.zip
(残芯)360_N6Lite_TWRP3.2.1_Recovery_9008线刷工具包.zip.baiduyun.downloading
(残芯)360_N6Lite_TWRP3.2.1_Recovery_9008线刷工具包.zip.baiduyun.downloading.cfg
(天黑)解锁刷recovery.zip
(天黑)解锁刷recovery可直接root.zip
(天黑)解锁刷recovery可直接root.zip.baiduyun.downloading
(天黑)解锁刷recovery可直接root.zip.baiduyun.downloading.cfg

   第四个文件夹名:驱动和QPST刷机工具,
                                   内有 4 个文件,分别为
QPST2.7.460.zip.baiduyun.downloading
QPST2.7.460.zip.baiduyun.downloading.cfg
驱动.exe (360驱动大师安装程序)

网友A:
因为你本身就是刷第三方recovery后,root的,不是刷的第三方系统。所以你看到的还是原厂系统。但是,root之后,你就可以挂载读写删除没用的软件了。刷root包时,都会有那个挂载失败的提示。忽略即可。

我的是root之后,删除了安全卫士之类的系统软件,但是还是打开一些应用的时候,还是有广告,后来尝试了之前在极兔刷机花10元买的号称无广告的刷机包,确实好很多,刚刷完,确实没有广告了。也好用。但是后来有些应用又在你不知情得情况下,自动升级了。升级之后又有广告了。再后来把升级的卸了,用的出厂的,就还凑合的。本来这手机也不是啥好手机,能用就行了。

网友:
   谢谢,我的N6 lite都是广告,也该刷机了。你刷完后还有广告吗,听说base版还可以。

网友:
刷了极兔的去广告系统之后,基本就没有广告了。但是不要更新带的软件,比如文件管理等一些常用应用。更新之后就会有广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本身就是刷第三方recovery后,root的,不是刷的第三方系统。所以你看到的还是原厂系统。但是,root之 ...

感谢老师耐心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可否把你的360N6LITE手机刷极兔的去广告系统的程序包,发给我!  我觉得自己精简系统,太麻烦了!  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耐心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可否把你的360N6LITE手机刷极兔的去广告系统的程序包,发给我!  我 ...

晚上回家给你找一找,然后站内信联系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耐心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可否把你的360N6LITE手机刷极兔的去广告系统的程序包,发给我!  我 ...

已发站内信,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站内信,请查收。

非常感谢老师无私的帮助!

在论坛得到许多位老师的耐心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在现实社会中,我也一直想学习,想提高自己,也想因为自己技术好,让人瞧得起!  但在现实社会中,别人根本不教,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还总有人在领导面前说我怎么笨,学不好。

感觉论坛的各位老师的耐心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无私的帮助!

在论坛得到许多位老师的耐心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在现实社会中,我也一 ...

不用客气。自己努力多学点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慢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