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谁有拆过这款调音台,电源板坏,打算拆出来修。

楼主(2020-09-05):
alesis 24路调音台,经检测是电源板的功率管爆了(旁边那个16路的模拟台备用)

这东西比较贵,怕拆坏,谁有拆过,给个拆机教程。

网友:
一般这类的调音台,前面底下有螺丝,后面侧面有螺丝,两侧盖板有螺丝,拆开盖板后还有固定上盖的螺丝

网友:
拆开看看吧,我还没见过里面是什么丧心病狂的设计

楼主:
已经拆了,电源ic炸,请分析一下这个ic坏的原因,感觉应该有其他地方短路?

楼主:
电源板装在这里,拆掉侧板就可以取出,里面有+5V(给CPU,主控板供电)±15V给运放模块供电,48V幻象电源。

楼主:
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调音台的保险管没烧。

楼主:
有pm地址也可以发给我,能整块直接换掉最好。

网友A:
开关电源IC买一个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IC买一个来换。

已经修好了,就是那个ic坏,整流管没短路,电容正常,直接换IC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是电源模块过热,整流管都烧焦了,建议加风扇不然还会炸

网友:
这系列IC就是喜欢坏,跟热不热没关系,电脑ATX带风扇一样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