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试拆修品胜充电宝TS-D076

楼主(2020-09-05):
这货能充电,不能放电,试拆开看看。

全部用胶水粘的 直接撬开 除非你有洗胶水

暴力出奇迹 很轻易就翘开了

充电显示100%万用表测得电池12.57V应该是满电的 输出开关居然是触摸的
查了一下这个触摸芯片的资料

触摸那颗10k电阻没事 跟着芯片3脚找到这个三极管

放大看看

水平有限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下手就当拆着玩吧

网友:
这做工好一般,锡都拉尖儿了

网友:
什么电池?

网友A:
看不起管子的型号,查查型号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我有跟楼主类似的,加一个MP2307迷你降压板和反向开关,在12伏端过保护板加电脑风扇插头和车充口,可以在二手市场试旧车充和电脑风扇好坏。

网友:
品胜还是大品牌了,做工连山寨都不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起管子的型号,查查型号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按触摸芯片那张图的说明应该是mos管,1脚没经过电阻直达。

楼主:
这货还是不修了,继续拆。

这是灰色电芯,什么品牌型号,我是看不出。

镍片很细。

这并不是三颗电池简单的并联。

两款IC,一片是HY2110DB,另一片是AO8810,保护板写着7500 4.2V,那么一颗电池是2500毫安?

第一颗2302毫安

第二颗2286毫安

第三颗2285毫安,下一步给它们换件衣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