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球泡(飞碟灯)闪烁

楼主(2020-09-05):
修是没有那个技术,但球泡各种故障不少,估计是线路坏了,如果另找个代替,怎样判断是否合适?如一般来说这种电压电流?

网友:
先把俩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LED灯珠是否有坏的?

网友:
由于散热不佳,这种灯泡一般都用不长

网友:
换掉400v的电容

网友:
灯珠有可能有问题   找个相同驱动换来看看

网友:
一般电容出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逐个测灯珠,可能烧了其中两颗(2并),2并12串的,短路掉烧的灯珠就修好了。如果灯珠没坏,通电用200V直流档测灯板接线柱看有没有电压,没电压就是驱动坏了,注意安全,驱动基本都是非隔离的。

网友A:
都闪了,还测什么电压,直接查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闪了,还测什么电压,直接查灯珠……

不太懂,灯珠坏了不就是不通吗?闪烁是怎么回事?说明一下,就是规律性不强的闪烁,平均每秒一次到两次、或者2秒一次。开始的时候通电时间长了就好了,现在不行。10分钟以后还是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灯珠坏了不就是不通吗?闪烁是怎么回事?说明一下,就是规律性不强的闪烁,平均每秒一次到两次、 ...

如果你还有一支同型号的,可以对调一下驱动或灯珠板,就知道哪里坏了,然后详查…………

网友:
扔了吧。重新买几个,反正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灯珠坏了不就是不通吗?闪烁是怎么回事?说明一下,就是规律性不强的闪烁,平均每秒一次到两次、 ...

闪烁,一般就是电容或灯珠出了问题。
先目测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是灯珠有问题。灯珠可以先目测,有没有黑点坏的,目测不出在用万用表或电池逐个测量。

网友:
换掉400v的电容有很大概率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烁,一般就是电容或灯珠出了问题。
先目测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是灯珠有问题。灯珠可以先目测,有没有 ...

嗯,准备先对付灯珠,我以前就是一节18650电池串一个电阻直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