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表面有酒精擦不掉的非常小粒的污渍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05):
也不知道是硅脂还是什么,棉签蘸酒精搓不掉。

是这样的,不像普通CPU那种有铁盖

网友:
天那水试试

楼主:
天那水腐蚀性太强了

网友A:
说不定原来就有,不管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原来就有,不管他好了。

对,我感觉可能本来就有了

网友:
用小刀轻刮!能刮掉就刮!刮不掉就这样了!可以用女生用的修眉刀!

网友:
最好不要去管它。

网友:
你管他干啥,只要是点不是一块,硅脂糊上就不影响散热,这是直接裸晶圆,接触面积够就行了

网友:
如果摸上去,是平滑的,那就不用管了,反正还要涂抹一层导热硅脂的,不影响,无所谓了

网友:
十分介意的话,用针加放大镜仔细看看,试试 看看是 粘的东西还是凹坑。如果是粘的东西,可以用壁纸刀 放平 铲掉。如果是凹坑,那就尽快卖掉换新的。

网友:
表面已经有三防胶,不是CPU本体表面的痕迹。
无视就行了。

网友:
导热胶就是解决表面微小的不平整。

网友:
用表面当镜子,
通过镜子去看线光源,
亮线应该是笔直的,

转动表面,
让亮线在表面扫掠,
如果表面有不平整的点,
光影会有变形,

其实算是生活常识了,
反正我挑东西检验外观的时候已经惯用了

网友:
指甲抠,抠不掉就别管它了

网友:
用美工刀刮一下就行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刮cpu的。

网友:
用电子清洁剂试试,看本论坛网友拆机帖里有提到,貌似比酒精好用,有溶解作用……

参见下帖 <清理CPU上的旧硅脂> 部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170

网友:
无伤大雅的呀?可能是残留的硅脂固化了,用洗板水或者甲醇试试。。。。

网友:
防潮灌得环氧树脂

网友:
直接用美工刀片放平一刀过
硅片的物理性质和玻璃差不多,刀刃放平不会伤到硅片的

网友:
最好别乱刮,否则就像我那短命的108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