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吊扇更换电容之后,发出浠沥沥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05):
某天我发现吊扇发出浠沥沥的噪音,并且转的很慢。关了再开吊扇就不转了。 更换了完全相同数据的电容器:1.2uf 500v 。 现在‘浠沥沥’的噪音很明显了。
电容器我是没有固定的(因该不需要固定吧)
我拍了个视频,声音和我耳朵听到的是一样的,谁来帮我看看
[https://www.ixigua.com/686890742 ... 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
拆开盖子,给轴承加注黄油,如果没有用机油也将就。

网友:
听声音像是轴承没有油了,也可能是下轴承走外圆了。

网友:
灰尘杂物进电机或者轴承问题,应该跟电容无关

网友:
这是轴承坏了。不光是缺油,因为转动的时候噪音不均衡,如果是滚珠轴承的话,是滚珠有损坏的情况,导致转到某个位置角度就会出现杂音。

网友A:
换了电容之后,动平衡改变了,所以磨损按另外的模式进行
可能过一阵磨合到位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容之后,动平衡改变了,所以磨损按另外的模式进行
可能过一阵磨合到位了就好了 ...

换电容怎么会改变动平衡?

网友:
机械噪音,轴承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怎么会改变动平衡?

启动电容容量大小影响转速

网友:
可能是轴承生锈的声音,换一对新轴承试试。

网友:
你确定是1.2μ?一般落地扇都1.5μ,吊扇一般是2.5-3μ左右,你换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检查下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容之后,动平衡改变了,所以磨损按另外的模式进行
可能过一阵磨合到位了就好了 ...

改变了宇宙平衡,我这里都有振动感了。

网友:
先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阻值是不是最大的那组

网友:
吊扇用起来很舒服,柔和。现在一些岛国还在用

网友:
感觉轴承有点问题

网友:
看一下轴承是否坏了或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