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驱动源

楼主(2020-09-05):
周末不拆点东西,不舒服。简单明了,为拆而拆,正面打开电路细节电解电容这2引脚焊的技术简单查下芯片,嘞懂嘞懂,谢谢观看

网友:
简单到无语了

网友:
驱动模块弄个热缩管上去,然后外壳弄进升降压板和电压电流表头改可调电源。

网友:
已经是恒流方案了,简单是简单了点。安全措施都省略了。

网友:
输入补1W保险,VDR, 安规X2, 输出补400V 2.2UF电解, 采样改 3R60, 可让此驱动及LED灯长寿到永远。 如能在桥后 + - 间加一路 二极管450V电容及电阻组成的旁路浪涌吸收电路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