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小米的蓝牙温湿度计

楼主(2020-09-05):
小米的蓝牙温湿度计,可以联动其他设备

下面是Aqara的温湿度传感器带气压计,但是没有屏幕价格比这个贵不少,是zigbee传输协议的

都可以实现联动

网友:
价格把握的真准,我买的俩都是15块

网友A:
小米这个温湿度计的传感器质量不错,经手的几个在相同环境下比较,温度相差±1℃,湿度±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这个温湿度计的传感器质量不错,经手的几个在相同环境下比较,温度相差±1℃,湿度±2%。 ...

我有小米圆的那个温度计,这个刷新率稍低一些,有坛友9.9入手,我再等9.9的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小米圆的那个温度计,这个刷新率稍低一些,有坛友9.9入手,我再等9.9的车 ...

我等来等去都是15块,然后就买了

网友:
要是有外置探头版本,可以联动温控插座最好,配合热得快和温度失灵的电热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等来等去都是15块,然后就买了

早买早享受

网友:
谢谢分享。小米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才15块啊?

网友:
手上四五个这个了 还是不错的~~

网友:
15元比很多所谓志高,科舰低了不少啊,做工堪称完美了

网友:
59还是49买了三个忘了

网友:
14.9买了一个放车里了,我才知道,夏天下午太阳下的车内温度竟然高达56°

网友:
小米杂货铺东西还是蛮全的

网友(2020-10-08):
我买的怎么没有气压这个一块了

网友(2020-11-22):
这传感器和圆的那款一样么?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B:
我有小米圆的那个温度计,这个刷新率稍低一些,有坛友9.9入手,我再等9.9的车 ...

请问小米方形温湿度计刷新频率是多少?
9.9的车在哪个平台?
谢谢

网友:
话说这个东西性价比真的不错。还没有牛屎。

网友(2022-08-23):
方形的如何刷zigbee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