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欧普灯泡

楼主(2020-09-05):
欧普3w灯泡,2017年生产,LED基板用塑料是不是过粪了?你用就用吧,下面又装一个铝片散热,这样能散得了热?不过这灯芯确实耐热,还把电源先熬挂了,还是这种散热方式是对的?主板有烧黑痕迹挂了。

网友A:
欧普的灯具都是玻纤板 没有用铝基板的  大牌似乎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普的灯具都是玻纤板 没有用铝基板的  大牌似乎都这样

不对,我拆过飞利浦灯泡,也是3瓦的,用的就是铝基板。

网友:
做工感觉一般

网友:
欧普做工居然那么糟糕,连基本铝基板都不用了

网友:
门口装了个这个灯,每天晚上用6小时,3年了还正常

网友:
小功率的球泡使用这种灯壳嵌铝,灯板较大面积覆铜散热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的球泡使用这种嵌铜散热还可以。

是铜?不是铝?不如直接把灯芯做到下面铝板上,这样的话散热不是更好一点?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

网友C:
这铝壳成本也不比铝基板低哪儿去吧,为啥省这儿啊,玻纤板和铝壳之间涂点硅脂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铝壳成本也不比铝基板低哪儿去吧,为啥省这儿啊,玻纤板和铝壳之间涂点硅脂好点吧 ...

什么都没有涂,这样做就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铜?不是铝?不如直接把灯芯做到下面铝板上,这样的话散热不是更好一点?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 ...

笔误,是灯壳嵌铝,灯板较大面积覆铜散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有涂,这样做就是脱裤子放屁。

那倒不一定,封闭空间热传导还是挺快的,比如936之类的烙铁芯和头就留有挺大的间隙,铝块散热效果是一定有的,不过有填充肯定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不一定,封闭空间热传导还是挺快的,比如936之类的烙铁芯和头就留有挺大的间隙,铝块散热效果是一定 ...

总而言之,这灯泡不能算一个合格品。

网友D:
感觉不是真的欧普。

网友E:
就这几个灯珠有多热,手机充电器全封闭也没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几个灯珠有多热,手机充电器全封闭也没见坏的

这个还真不能比,就是3瓦灯泡外壳能烫手,我摸过的,手机充电头就是30瓦也不烫手,充电头用料散热价格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是真的欧普。

肯定真的,我都拆不少欧普的灯泡了,有的比这个还差。现在欧普质量下滑的厉害,主要网上买的灯泡太便宜。所以只能把用料质量价格降下来,才有活路。现在很多生产厂家都这样干,像电动工具系列,一把锂电池手电转10几块钱还包邮,就是博世也扛不住。只能把质量材料价格降下来,不然必死无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真的,我都拆不少欧普的灯泡了,有的比这个还差。现在欧普质量下滑的厉害,主要网上买的灯泡太便宜。 ...

拆的欧普的节能灯泡,装修10年了,天天用,还没坏。拆的欧普的驱动,就觉得料多。估计欧普简配是真的多

网友:
觉得欧普这种小灯泡不值得购买,至少美的用料比他好,美的我拆好几个都是铝基板,17年时候在老论坛欧普灯泡拆解贴也很多

网友:
完了 撸了20多个这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