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外贸盒子transpeed x3 plus拆机

楼主(2020-09-05):
咸鱼淘了外贸盒子,开机卡logo了,大佬们有好的固件么,我发一下拆机图

网友:
又是海淘,看来什么货都有市场了:Strive:

网友:
4+128G确实牛B:giggle: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固件,配置高,性能强大的

网友A:
多少钱啊,看起来蛮值的

网友:
能不能用国内的其它机器的固件?不能用就太可惜了。

网友B:
清理DC电源插头及插座,开机卡logo很多是电流跟不上,或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DC电源插头及插座,开机卡logo很多是电流跟不上,或换个电源试试。

我上次捡了一个盒子,5V电源通电开机进桌面,就反复重启,我就以为电压小了,换一个12V电源,杯具一下就黑屏了,盒子烧毁连带HDMI转VGA也一同烧坏,还好显示器没事!

网友C:
要想刷固件,首先要看CPU是什么型号的!
怎么看内存都不对劲!4G+128G
很有可能是虚标:实际是512M+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啊,看起来蛮值的

1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DC电源插头及插座,开机卡logo很多是电流跟不上,或换个电源试试。

刚开始系统国产app不能全屏,自动升级一次,开始也能进系统,前两天突然卡logo,好的我找个别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刷固件,首先要看CPU是什么型号的!
怎么看内存都不对劲!4G+128G
很有可能是虚标:实际是512M+16G

好的时候用antutu测过,cup905x3,4加128的,配置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DC电源插头及插座,开机卡logo很多是电流跟不上,或换个电源试试。

我又试了一下,准确描述是出现logo,然后重启,又出现logo,无限这个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刷固件,首先要看CPU是什么型号的!
怎么看内存都不对劲!4G+128G
很有可能是虚标:实际是512M+16G

S905X3,PCB写了

网友:
盒子赶上手机配置了

网友D: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 ... 733000000025f58238d
有个配置差不多的刷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TOOkU2rY5-ggTpuZMxvRLqfJB4RI2mWKpx-G4SeVv_fMaKkLFfKr19ou9hUdxOLWTlgO ...

能通刷么,我用着盒子出厂的安卓系统,还可以,没用过安卓tv系统,还得寻找啊,就是没找到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刷固件,首先要看CPU是什么型号的!
怎么看内存都不对劲!4G+128G
很有可能是虚标:实际是512M+16G

Emmc看型号 确实是128GB的
Dram 是2Gb 一片的,照片上显示有8片,所以是 2GB

网友:
905x3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运营商的盒子大多是晶晨905的1+8G,自己刷机安卓系统后,看起来也很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