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刚到货的神田A6-7000W即热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0-09-05):
刚刚收到马上拆开看,里面的做工和用料不错。还配牌子空开。

网友A:
做工还是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算好了

是的!怪不得卖那么贵!哈哈

网友B:
这个空开不适合  应该装带漏电保护 空开。
还有地线要有效接地。
这种热水器 要装防电墙  ,末端出水管最好用塑料水管。
不要问为什么,安全第一,一切为了安全的投入都是值得的。

网友C:
我总觉得这种即热式的不安全,有漏电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开不适合  应该装带漏电保护 空开。
还有地线要有效接地。
这种热水器 要装防电墙  ,末端出水管最 ...

我会加一个带漏电的空开,送的那个装前级吧,冲完凉关闭,这样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总觉得这种即热式的不安全,有漏电的风险

这个比起那些几百元的安全些吧!

网友D:
胆大就用吧

网友E:
还是传统储热型的电热水器感觉更安全一点!

网友:
用料还不错,但这种热水器现在很多出租屋都不给装,一是要改装插座,二是怕烧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大就用吧

兄弟不要吓唬我吖!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传统储热型的电热水器感觉更安全一点!

主要是没有位置,空间有限!

网友F:
我是不敢用,功率7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敢用,功率7000w

哈哈哈!

网友:
7KW的功率,有点大喔,一用起来 空调,电磁炉,烧水壶,洗衣机还要加热,还有……快去看看进户线冒烟没

网友G:
产品整体图片也不发上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敢用,功率7000w

这种即热式电热水器7KW是根据温度由可控硅管控制功率....最低挡加温只有约二三千W........紧张啥呢....

网友:
零几年我和父亲在百安居和乐华梅兰等见过,可惜的是零几年房屋用不了,最大只有3千瓦总功率输入,2019年后我和父亲烧水,然后买几个水桶,一个180多元无刷水泵,附近建材市场买喷头和水管等,调温水洗澡。

网友:
有一种是涡流加热的,水电分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产品整体图片也不发上来看下

有空开的那个图就有是正面图,你可以深水宝搜索神田A6就有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