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插200G企业SSD,DELL MK2001GRZB

楼主(2020-09-05):
DELL OEM的东芝MK2001GRZB,公司里2台dell服务器上一共有6块。
前几天一周内接连暴毙。还好都是老服务器,没跑什么重要应用,也没什么损失。

一台R710,一台R720,出厂日期差几个月,就跟有倒计时一样。。。

正面,像这种200G的企业硬盘,和入门级的240G的企业级完全不是一种做工,
及其厚重,一般也会是多层PCB结构。

过程省略,直接全拆了,2层PCB,3层铝板架构,2层板子用插座连接。
只是这可怜的导热硅脂。。。

翻个面,企业级硬盘一般会堆电容防止意外断电丢数据,
但这4片东西好像就是锂电池,用万用表测,每个电池有微弱的0.Xv电压。
后来用热风枪拆掉颗粒以后,4块“电池”全受热鼓包了。。。

马牌主控,颗粒型号TH58TAG7S2FBA89,16G的颗粒。

老手机的画质很渣,多见谅。

网友:
满满的电路板用料肯定很好,还有掉电保护储能系统。

网友:
制程太老了,那个主控的面积都赶得上CPU了
测量是不是超级电容,有个土办法,低容量下直接短路,用电线一碰就拿开,如此几下,再测量电压,电容剩余的电压是不会变的,或者慢慢往下掉,而电池会缓慢上升。

网友:
居然是16GB的SLC    ,这4片是电容。。应该是10F的电容

网友:
坏的固态出吗

网友:
这么多闪存,做U盘爽了

网友:
这么屌的硬盘居然也会接连跷辫子,有蹊跷

网友:
做工好有什么用,都是挂了的固态盘了

网友:
是通用颗粒吗?有的改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