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数控热风枪制作,集成在多用途制作小工具中。

楼主(2020-09-05):
前些时间DIY了个多用途的制作用的小工具,内有T12烙铁、维修电源、编程器及负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3  ,在使用中想用热风枪拆元件,家中没用热风枪,需回单位拆,不方便,想制作个热风枪,查看这个小制作还有空间,所以就把它集成在这个小制作中。

本制作PCB打了2次样,第一次打样供电是用TPS5430开关电源芯片把变压器整流出来的30多V电压转成风机用的24V,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芯片保护太灵敏,启动风扇就保护,后查这个小工具的维修电源也发现这个问题,维修电源输出接个电容都会保护,所以维修电源部份改为用LM2596才解决问题,对于24V稳压到3.3V是用SG2200,使用中发现过热,测工作电流计算功率,超这个IC总功率一倍以上,且可控硅引脚搞错,所以第二次打样把对应的问题处理下,电源改为2个MP2451,一个负责24V,一个负责3.3V。

以上为本制作的电路图,它的电路与数控烙铁相似,温度放大电路用LM358组成,单片机用STM32F030F4P6,及对应的检测及输出及控制显示电路,比较简单,不带补偿温度检测,也没有对应的温度补偿。本制作是采用高迪热风枪手柄,由于是用航空接头的,为了安全,电路有继电器,在手柄接入及开机情况下,才开启继电器对航空头送电。本制作是集成原有的制作中,是通过串口与本制作通信控制,不需要显示及键盘的,但由于查论坛发现没找到公开的热风枪的程序,为了方便大家参考,所以增加OLED显示及编码开关接口。图中R8不需装。P1P2那个小图是打样拼板的,是1.44寸SPI液晶板,不属于这个制作部份的。

本制作的工作原理,风扇是采用PWM方式控制,风扇的输出接有个1UF的电容,这个电容对风扇的控制速度有影响的(如不接电容风扇调整失效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改变容值。发热丝是采用交流调压方式控制,所以电路上有过0检测,采用整流桥及限流电阻加光耦组成,输出控制光耦是采用不带过0检测的MOC3020与可控硅组成交流输出,本制作温度控制没有用什么算法,就是分5档电压输出,就是当温度低于设置温度50度之前(这个温度是试验出来的,如太小,会出现开始加热时温度冲过设置温度比较多,后才慢慢稳定在设置温度内。),可控硅全速开关,不调压,直接输出220V,对于50-20度、20-10度、接近设置温度及保持分别采用不同的电压输出来保证热风枪的温度稳定。热风枪在使用后关机,风扇不会关停,直到温度降到60度以下才关停,并显示关机。高迪热风枪手柄休眠开关不是磁控的,风口向上为休眠,风口向下为正常工作,在使用过程中感觉还行,如感觉不好用可以用干黄管改为磁控(合为休眠),当处于休眠时,温度值为200度。

以下为制作过程图片,第一次打样的PCB板

焊接好,改动比较多。

本制作的过0检测的波型图

调压的波形图

调压后用灯泡检测是否正常。

以下为第二次打样的PCB板。

机生机中

用万用表的温度计测量与显示有偏差,懒修正了。

以下工作界面,处于关机中

以下为手柄没接入,手柄不接入是没法开电的。

以下为开启升温中

以下为到达设定的温度

以下为休眠状态,温度为200度。

以下为关机降温中,关机操作需风扇吹,把温度降到60度后才完全关机。

以下为拆OLED显示,装入原来的制作中。

以下为原制作增加热风枪的工作界面,热风枪这中间显示有些问题,已改动,但没重新摄相。

以下为开机升温中

以下为到达设置温度

以下为休眠降温中

以下为到达休眠设定温度

以下为关机降温中

以下为手柄没接入

以下为与热风枪通信故障。

以下为完全装好后使用图片。

热风枪控制板使用方法,短按编码开关为开及关,长按进入调整,再短按选择设置项目,对应项目会闪,再长按保存参数,编码开关在调整时左右转改变项目参数。本制作也可以用串口控制,码率为9600,串口每0.5秒输出8个数据一次,数据协议为:FF ,FB, 2b热风枪温度(前高后低), 1b开关及状态, 2b温度设置(前高后低), 1b风量设置 。1b开关及状态对应为:0为关机,1为关机降温,2为开机,3为手柄故障,4为休眠中。串口输入控制信号协议为:FF FD 命令1,命令值1,命令值2,命令值3。命令1,为1时,用于热风枪开及关。为2时,控制热风枪温度风量值,命令值1、2为温度设置值高低位,命令值3为风量设置值。为3时,保存参数。温度设置值在200-450,风量值在20%-100%,OLED为显示方便对于100%显示成99%。如接入串口,热风控制板的操作及设置以串口优先。

以下为本制作的电路图及程序,由于程序刚写完,可能有BUG,在实际应用中再修改。本制作温度显示稳定性一般,有跳动的情况,没有补偿功能,功能简单,程序写得比较乱,全部堆在主程序上,能用,仅供参考。主程序开始有温度修正宏定义,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对应实际温度。

网友:
老哥这工程不小了哦

网友:
焊台和热风枪都有了,虽然是最普通的936和858,都不带数显
膜拜下大神,这工程真的不小

网友:
这tm是真的厉害

网友:
国产光刻机需要你的支援。。。。。

网友:
这板子画的真好看 比我高级多了

网友:
前辈,出品,一定是精品,。

网友:
厉害了,我做不出就买了一台

网友:
有技术的就是好!靓作一个又一个

网友:
国产光刻机需要你的支援。。。。

网友:
不会做  有现成的  小100块  够用了

网友:
壕兔前来围观

网友:
国产光刻机等你

网友:
以上图只是本人可以加工的工艺展示,于本帖无关

本帖回复:再集成上灯泡大法的维修插排,完美了。

网友:
看起来用心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