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怎么找替代品,一个老旧的Olympus的电池充电器坏了

楼主(2020-09-05):
一个老旧的Olympus的电池充电器坏了,闲来无事想维修一下,故障位应该是变压器(有点晃),请教下要搜什么来找替代件,谢谢~

网友A:
5号镍氢电池充电器,很便宜,不值得修
里面估计就是最简单的电压比较器电路,恒压(高级点还有恒流)充电电路,电压到了就转为涓流充电

网友B:
这个不是变压器,是输入部分的EMI滤波共模电感,只要两端没有断路就沒问题,拆了直接用线短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变压器,是输入部分的EMI滤波共模电感,只要两端没有断路就沒问题,拆了直接用线短接也可以 ...

说對了!這個只要不开路就不是它的問題!

网友C:
上下图不一致噻。

网友D:
这个是个共模电感,里面两个线圈,每个线圈的两个引脚测量只要没有开路就没任何问题,重点检查保险管,开关管(场效应管),还有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看有没有短路的。背面0欧姆或者10欧姆以内的贴片电阻有没有开路烧毁的。。。能帮到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号镍氢电池充电器,很便宜,不值得修
里面估计就是最简单的电压比较器电路,恒压(高级点还有恒流)充电电 ...

谢谢回复,主要是为了练练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图不一致噻。

上图是我给抠下来了,下面又放上去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个共模电感,里面两个线圈,每个线圈的两个引脚测量只要没有开路就没任何问题,重点检查保险管,开关 ...

我是手测了一下,就这个元件有点晃,晃一下偶尔可以充电,所以估计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测了一下,就这个元件有点晃,晃一下偶尔可以充电,所以估计是这个~ ...

引脚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测了一下,就这个元件有点晃,晃一下偶尔可以充电,所以估计是这个~ ...

这货只要不开路,就能正常使用,要换也简单,开关电源上找个体积差不多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