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了三年的大有5401电锤拆机

楼主(2020-09-05):
2017年9月入手。拆机换油,用了三年了油脂很脏。三年使用感受,霍尔有感,比新出得5298无感线性好多了,5298就是哔-哔,自锁夹头偶尔出问题,扭力环出过问题(打不开,17档拧了几颗螺丝后无法调节)我承认是我使用有问题,但5298就是哔-哔-哔。同心度和5401安装转换夹头一样,你说他有多哔-哔-哔。在回归5401,5401是真的不错,但也逃不脱向上打吃灰的通病(一开始装过几个灯后夹头那渗过油,后来不装灯就好多了)。我的主要用于卫浴安装(6-10孔),暖气安装(12孔),热水器安装(16孔),偶尔开个暗管槽子(开槽还得插电的来),电池充满电用一天基本没有问题。总结下来就是:1单手可操作性。2便携性(不用拖插线板,哪里想打打哪里)。3续航持久(5.2两块,2.0中国芯一块,红充一个,黑充一个)。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仁者见仁吧。再说2903,也不错,我的有杂音,可以用(非专业测量,满电7200多转),尤其是带水作业和地沟里作业的时候,不用拖线太方便了。用金刚石锯片切过混凝土,两公分多深,一米多长(用了一格电,过一会又恢复了)。总结就是临时使用,非长时间使用,充电角磨机就一句话,太费电了(切的深,需要的扭矩就大,电机电流就大,电池一会就没电了)。最后总结一下5298,拧螺丝还好,打自攻丝,燕尾丝钻眼什么的,没经验的先冲个眼吧(就是拿水泥钉在你需要打眼的地方用锤子砸一下,砸出个小坑,玻璃及瓷砖请绕路)。5298同心度实在是和某叔测评的结果差距有点大,也不知道我的是个例还是什么。再说下5298的无感电机,当你需要初始非常低的转速来达到某些效果时,请使用更专业的工具(以前有把杂牌带电池65的12V冲击批,无论你怎么拧十字螺丝,都绝对不会把螺丝头拧花,最多就是拧断,5298我还是多练练吧,毕竟是把钻,而钻是用来钻眼的,拧螺丝只是它的副业)

网友A:
准备换什么油呢,全部拆了清洗干净在上油吗,我的5401坏了刚拆过,也想把里面的油和灰清理下,就怕拆了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换什么油呢,全部拆了清洗干净在上油吗,我的5401坏了刚拆过,也想把里面的油和灰清理下,就怕拆了装不 ...

22块钱一小桶,润滑油店随便买的。挺好拆的,先把那颗小螺丝拧下来,机头一抬拔出来(注意密封圈)。剩下的所有的东西,电机控制器开关什么的一起下来。装的时候注意功能转换旋钮的拨片对准卡槽就,电机位置旋转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哥们换个喜利得玩玩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C:
出雷神之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雷神之锤

价格多少

网友D:
外行,用的工具少,只能看懂一个大概意思,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下次分段分层次的表达。

网友E:
看着不错,磨损比较好,口水已久无刷电锤,大有玩不起,玩牧田    。。。。。。款系列,电动工具业余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磨损比较好,口水已久无刷电锤,大有玩不起,玩牧田    。。。。。。款系列,电动工具业余爱好 ...

大有玩不起玩牧田,好任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有玩不起玩牧田,好任性!

款字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款字你没看到

哈哈,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友H:
目测没有可见磨损,要我说的话不缺油就不用保养,省得保养完又不舍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换个喜利得玩玩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等这把彻底坏了再考虑吧,毕竟要考虑性价比不是。下次大概率换高壹或者牧田的,产品线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行,用的工具少,只能看懂一个大概意思,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下次分段分层次的表达。 ...

嗯,用的工具确实不多,自从用了5401已经3年没有买过电锤了,以前一年一把,都是杂牌,转换开关坏了就换新的。今年生意不怎么好,自己发了点配件修了2把电锤,一台水钻机,一台65的电镐也2年没加油了,不常用。2个角磨机压板拆不下来,懒得搞,反正有能用的。台钻水封也不行了,调节螺丝孔也要扩孔重新攻一下丝了。热熔器今年已经干废3把了,都是漏电,可能是应为便宜吧。现有工具能算得上品牌的也就大有三件套和一台凯尔达250n的焊机了。手持热熔器有推荐的品牌么,太容易坏了,尤其是便宜热熔器的模头,几天就发黑了,本来做的管道就是拉稀的便宜货。哎!小地方,连个专卖五金工具的地方都没有,要么就是网购,要么就是五金店买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没有可见磨损,要我说的话不缺油就不用保养,省得保养完又不舍得用了 ...

不保养坏的更快。

楼主:
妈耶,明明没有动油封,结果油封开始渗油了。看样子要网购一罐好点的油脂了。

网友:
我刚买的5401  挺好用的我家电维修带安装  七七八八的都搞觉得够用我就一块4.0的中国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磨损比较好,口水已久无刷电锤,大有玩不起,玩牧田    。。。。。。款系列,电动工具业余爱好 ...

闲鱼有全新裸机才325+160的4.0国产电芯+45的快充(75W),还贵么????

网友I:
用青蓝色的  ,自行车链条清洗剂来清洗,  绝对霸气啊!清洗效果超群,真可以做到不留任何润滑油。再上润滑脂,我觉得用德国那款 奶白色的好。好过蓝脂 ,红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青蓝色的  ,自行车链条清洗剂来清洗,  绝对霸气啊!清洗效果超群,真可以做到不留任何润滑油。再上润滑 ...

我感觉我买的蓝脂就是黄油加了点色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