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廉价智能音箱天猫精灵方糖和红米小爱音箱play对比

楼主(2020-09-05):
前两天贪便宜在淘宝小米旗舰店花49元买了一个红米小爱音箱play.把它和我现在用的天猫精灵方糖(79元)对比一下。

红米音箱尺寸比方糖大一些,重量更是将近重了一倍,很有手感

两个音箱都是5瓦,电源都是12v/1A

红米小爱同学play拿到手,按说明,先联网,联网成功后呼叫小爱同学,但是音箱没有反应。后来发现音箱有最新固件,于是升级固件,从1.60.10升级到1.66.4,升级完音箱终于正常了。呼叫后也能有回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小米的品控真的一般。

可是使用了,先听下歌吧。然后,唉。。。。低音挺清楚,小惊喜,器乐声都还行,但是人声一塌糊涂,就像蒙了一层纱,怎么听怎么别扭。有机会是一定得换喇叭的。
天猫精灵方糖,低音,不存在的,放出来就是一阵颤音。但是器乐和人声都还能听。
总体来说,这两款都不是能听歌的音箱。天猫精灵方糖是咬咬牙还能听,红米的是咬牙都听不下,除非只放轻音乐。具体点的比喻就是方糖的音质和十块钱耳机差不多,红米音质和一块钱耳机差不多。而我平时听歌一般用的都是50块钱左右的,木耳朵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叫小爱同学,手机和音箱都会应答,没法给音箱改名字来唤醒。
我对小米产品的印象越来越坚定(手机除外,毕竟手机是小米的根,可能抓得比较好),小米东西便宜,品质一般,细节方面很多小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叫小爱同学,手机和音箱都会应答,没法给音箱改名字来唤醒。
我对小米产品的印象越来越坚定( ...

小米百货大部分东西都是第一次做,没有技术积累,就是想着一天建成罗马……有问题正常,反正免费测试员这么多

网友:
小音箱都这尿性,包括千元级的,理想方案是aux接个书架箱。

网友A:
小米手机我都不买,看那么多电池出问题的。质量也一般。

网友:
天猫精灵方糖经常搞活动打卡免费拿,不要白不要。

网友:
上次俺买个红米airdots plus蓝牙耳机  充电舱安卓充电口没用几次菊花就掉了,品控什么不存在的

网友:
天猫的那个声音问题在于高低都不足,不过音准还可以接受,而且音量就算开到最大,给你的感觉就是人好像不够气快死的样子,就是上不去!天猫的还有一个问题,拾音器很容易被自己的喇叭的音量覆盖,造成你叫他都要看准时机,而且小朋友说话有奶音的情况是叫不醒天猫的
出外旅游用过酒店的那个百度音箱更气死你,根本就是蠢钝的极,跟天猫音箱或者小米手机的小爱同学差的巨大。。。

网友:
你让小爱跟天猫  聊会天

网友:
几十元就这样了

网友:
买小米的东西要看运气,运气好,便宜又好,运气不好就呵呵了。

网友:
早看到你帖子,我就不买49元的红米小爱智能音箱了,加10元买小米智能mini音箱了。

网友(2020-12-05):
之前咸鱼二手买了一个白色天猫精灵X1,改了AUX输出,实际上自身的音质我觉得OK了。
然刷信用卡送了一个天猫精灵方糖第2代,同时期一起改了AUX输出,说实话比X1差一点,但是音质也算可以过得去。
两台都接过多媒体2.1音箱,输出还是很正的,但目前没有精力享受音质,所以很少用AUX听歌。
宿舍3个小屁孩,1个一年级,两个都是幼儿园,都可以正常唤醒天猫方糖,有些吃力还好,毕竟3个小屁孩轮番叫,但都能唤醒。
就是音准有些差,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叫小爱同学,手机和音箱都会应答,没法给音箱改名字来唤醒。
我对小米产品的印象越来越坚定( ...

小米的问题是细节。。为什么细节不好?那是因为不肯花时间。为什么不肯花时间?因为要花钱。钱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钱。别人花时间研发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小米去模仿节约了时间所以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我都不买,看那么多电池出问题的。质量也一般。

小米一可以。二也可以。到三代就差了。是品控没有了。后面的也继续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我都不买,看那么多电池出问题的。质量也一般。

小米手机还不错,同价位下质量比OV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