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绿威无线充电感应灯,并求助

楼主(2020-09-05):
一个外接220V市电无线充电的感应灯,充电没反应不会亮了,打算拆开看看。“longway”,绿威牌,不是应该“长路”牌吗

转开灯头,有6颗led

撬开侧面盖板,发现有14颗led和一颗光敏电阻,下方是一个红外感应头

把开关键也撬开

现在可以把感应灯整体拉出来了,底下有铜线圈

背面是一节600mah,3.7v的锂电池。到这里大概看下好像没啥问题。

再打开充电底座,发现蓝圈里那颗2.4k电阻烧掉了

用万用表测了下,另外的那些二极管 电容 保险是好的,(表没有电容档,用电阻档估测的)。于是找了个2.4k的电阻焊上去
插电... 靠,新电阻又烧掉了!

只能厚着脸皮又来向大神们求助了 :(  电路板背面是这样的

网友A:
线圈绕的比微风扇里面工整很多,不容易断漆包线,满槽率可以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绕的比微风扇里面工整很多,不容易断漆包线,满槽率可以做很高。

请教哦,一般烧电阻的原因是什么,是电容的问题吗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阻行不?

网友: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无线充电灯了

楼主:
烧电阻原因找不到,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它也改成锂电池usb口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