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08主控msata盘3V3、FBC0触点查找

楼主(2020-09-05):
求助~自用的假金士顿msata掉盘了,主控是PS3108的,想通过短接3V3、FBC0识别刷回固件,可惜一直找不到,望哪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啦~版型如下

网友A:
你这个是如假包换的真金士顿...要是假的基本都是慧荣的倒很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如假包换的真金士顿...要是假的基本都是慧荣的倒很好开卡。

一直找不到短接点,让它识别20M。。。

楼主:
不换啊~找着R29就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换啊~找着R27就能用了~

这个你能玩的啊!又是一个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能玩的啊!又是一个高手

是啊~真的能玩~但是版型太多,资料太少,很多没有资料玩不了。。。

网友A:
我知道一个点位你可以试试
下面一排方点最左和最右短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个点位你可以试试
下面一排方点最左和最右短接一下试试。。。。 ...

老铁懂行啊~你别说我还真这么试过,没啥反应~

楼主:
Error Message : Detect OOB_Resister But Not Setting in INI
求教有知道OOB电容是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C(2020-12-01):
请问楼主的PS3108搞好了吗?我这也有块SSD掉盘了,也是msata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如假包换的真金士顿...要是假的基本都是慧荣的倒很好开卡。

我这算是因福得祸了吗

楼主(2021-02-15):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PS3108搞好了吗?我这也有块SSD掉盘了,也是msata接口的

没有,金士顿的好像有个odb电阻不知道在哪。。。

网友D(2023-05-31):
引用 楼主:
一直找不到短接点,让它识别20M。。。

我的256G固态是显示20M,是什么鬼???

楼主(2023-08-02):
引用 网友D:
我的256G固态是显示20M,是什么鬼???

那应该是固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