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广电的机顶盒,看能干吗用,能改成啥

楼主(2020-09-06):
好多年的了,没有高清口,图多,乱,大家随便看看吧

楼主:
能改成D 锅的机顶盒吗,

网友:
就电源可以留着 放其他地方用用,

网友:
有两个在家吃灰

网友:
接收大锅信号是不可能的,可以练习拆焊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淘汰的广电机顶盒,是创维的。正在思考能把它的原件做的U盘吗?

网友:
看着急人,这么多元器件都浪费了。

网友:
高频头的屏蔽罩打开看看,那么多螺丝是干嘛的。调感螺钉吗。

网友:
练习拆焊qfp封装的芯片吧,练习拆焊基本功吧。万一拆掉的哪个元件用得上呢?

网友:
这个是标清机,没有什么用!

网友:
被时代淘汰抛弃的产物,可以拆零件用

网友:
HDMI接口都没,只能是吃灰了

网友:
内存十六位,可以升级路由器,不过现在没有用ddr的内存颗粒了

楼主:
哎,铁壳呢,没用了,扔了还可惜

网友:
定位焊接的,基本上没用,也没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