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搞机

楼主(2020-09-06):
     问题1输出直流。 2  LM318,6脚输出直流4.5伏。3  供电正负±10伏,有一边拉低到5.5伏
  功放机出问题,继电器不吸合,检查中点13伏!
另一边是好的,心里爽了!这个是凉凉的开始。
坏的一边,竟然没找出问题原件!Lm318正负±供电问题!一边10伏,负的6伏。心里惊喜,换10伏稳压管,318一起,结果一阵拆装。换了没用,问题依旧。电压放大管推动电压也不对,正常是正负1.4的,现在在电源电压,而且有偏差5伏!
   318的6脚始终输出4.5伏!把电源一边拉低!但是2脚,3脚。正反相都为0了!怎么还输出高电平,正常是0.33到0.45!
   愤怒了,全拆了!9对管,也就800瓦单边8欧!电路没多少原件,发现有只电源滤波电容漏液了,一只680欧电阻,现在883欧了!换了没用,问题依旧!始终直流输出
  机器难修哎。小电阻全拆,电容都差!问题依旧

网友:
舞台机是挺烦人的,发热量大,音质也不发烧

网友A:
拆掉318看看输出电压

网友:
看着好费电的样子,这大家伙

网友B:
先把全部功率管0.25电阻一端悬空,保留一对功率管可用,然后测电压,如果不正常,查前面电路,如果电压正常了,每次+焊一对功率管电阻,然后测电压,以此类推,加焊到哪对功率管后电压不正常就查那对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318看看输出电压

拆掉,电压恢复正常的!318换过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全部功率管0.25电阻一端悬空,保留一对功率管可用,然后测电压,如果不正常,查前面电路,如果电压正常 ...

已经拆开所有大管!排除大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开所有大管!排除大管问题!

从后往前一级一级的断开电路,然后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好的那个板子前级三极管拆一个补到要修的板子上,然后测电压,以此类推,一个一个的代换,我估计你这板 ...

小三极管是保护电路和过载电路用的!可以短袖子开的!他就是318+1837+4793中功率管,推动5200!恒压偏置用MJE802。很简单的!没有双差分电路!318的电压始终不对!我想办法外接电源测试

网友:
国产机,一看PCB就知道!

网友C:
最闹心的就是用运放做输入级的,我以前住过一台用的4558更换后输出负压,原来是正压,换成5532不行换成358输出为零但是大功率输出失真,心里不得劲,于是找到一台破vcd拆了一个4558好了输出为零,大功率输出也不失真了,某宝买的运放都是假的,贵的也是假的,内部好像都是垃圾运放打磨字体的,就连4558都没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闹心的就是用运放做输入级的,我以前住过一台用的4558更换后输出负压,原来是正压,换成5532不行换成358 ...

网上零售的运放基本都是假货,国内小厂仿造的,这类芯片用10微米的工艺都足够了,不需要什么高端光刻机,进口二手垃圾设备都能造,所以门槛很低,产品有功能但是质量完全不靠谱。

网友D:
有一半是好的,就好办啊。两边比对着修。我修那台机主把输出插头改成市电插头了,音箱输入改成单个的那种市电插座,别人给他帮忙,把音频输出插在市电插座上了,烧了一大片

网友:
真的假的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电压恢复正常的!318换过多个了

可能是318外围包含供电线路板漏电问题全换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闹心的就是用运放做输入级的,我以前住过一台用的4558更换后输出负压,原来是正压,换成5532不行换成358 ...

我这个运放好的。就是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半是好的,就好办啊。两边比对着修。我修那台机主把输出插头改成市电插头了,音箱输入改成单个的那种市 ...

没有明显坏件!电压不对,全都不对的!

楼主:
试机。取了地线,发现机器318输出正常了。只要接地。就输出高电平!奇怪了!排除电源问题了

楼主:
问题都比较诡异!很难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