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京联通Q5(数码视讯 s905L nand闪存)刷机固件,谢谢!

楼主(2020-09-06):
求北京联通Q5(数码视讯 s905L nand闪存)刷机固件,谢谢!该机顶盒服务过期,无法登录系统。

网友A:
推荐潜龙的M201S/Q7/Q5/R3300L固件,带root,还能刷成游戏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潜龙的M201S/Q7/Q5/R3300L固件,带root,还能刷成游戏盒。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2021-11-28):
我也是同样的盒子

网友:
这种nada闪存的几乎没有刷机包。别乱试,当心成砖。只能用卡启动,卡上有游戏系统就游戏系统,或者coreelec,都是从卡启动

网友:
有,胡莱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潜龙的M201S/Q7/Q5/R3300L固件,带root,还能刷成游戏盒。

在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