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v蓄电池充电器拆解维修

楼主(2020-09-06):
今日拆修一台24v蓄电池充电器遇到一个问题,恳求论坛大佬给指导下,插电输出电压7v左右,调整线路板电位器没有什么作用,调整外置电位器电压还是7v没作用,测量主电源输出24v正常,加负载电压没有变化还是7v,测量线路板元器件都正常,就是有一个红色四方元器件不知是何物,维修无法进行!发个图片恳求论坛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说的有点……,一会儿插电7V,一会儿主电源24V正常,几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一会儿插电7V,一会儿主电源24V正常,几个意思……

我的理解,充电器电瓶夹子输出只有直流7v,而变压器输出交流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充电器电瓶夹子输出只有直流7v,而变压器输出交流24

主电源输出是变压器整流后是24V,充电端子+-输出7v,还有个红色四方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C:
充电器电路,特别这种工频充电器,都不会太难
从结构看,变压器次级低压,经过桥堆整流,可控硅斩波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从电路看,元件不多,线路简单,虽然有个奇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但至少应该画出电路图
不明元件可作为黑盒,这样才能更好帮你分析
PS:个人认为,这个墨西哥的不明元件,可能是可控硅的触发变压器

网友:
0.2mH 1:1 像是个共模电感。拆下来用万用表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电路,特别这种工频充电器,都不会太难
从结构看,变压器次级低压,经过桥堆整流,可控硅斩波对蓄电 ...

我很赞同,就是个驱动变压器

网友:
5楼说的没错,红色那个是一比一驱动变压器。楼主你没画出电路图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我怎么看到是交流110V输入,换过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