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大家,万用表屏幕下面发黑的问题

楼主(2020-09-06):
这表网上买的,当天收到货没注意,在屏幕最下面,装上外壳不明显,第二天擦外壳时才发现屏下面发黑,拆开看好大一片。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还在和卖家交涉想退货

网友:
漏液了,如果不影响显示,也还能接受,就怕漏液面积会扩大

楼主:
我也是怕漏液会继续扩大,这屏又没地方买

网友A:
看是自动表,多上几张图不行么?
新表就这样,退换。

楼主(2020-10-15):
引用 网友A:
看是自动表,多上几张图不行么?
新表就这样,退换。

咸鱼买二手的,垃圾成色,精度还不错。应该是漏液了,我用502把屏幕玻璃一圈用502胶水点了一圈,一个月了漏液没继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