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爱仕达机械电饭煲!

楼主(2020-09-06):
此饭煲插电就跳闸。
拆开看看

测量发热丝

测量和地线是否漏电。

测量保险丝

测量电饭煲断开的状态

没发现问题 ,组装上通电 。

可以正常加热 。

看来是厨房潮气过大 ,或者煮粥溢出了,导致短路 。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太久没看过这种机械式了,都是智能式的路过

网友:
用风筒吹吹就没事。火、零线对地有20k左右阻值就会跳闸。

网友:
谢谢分享。国民电饭锅。。。。。

网友A:
跳闸应该还是有短路隐患,潮湿应该不会这么大电流,还是再仔细查查为好1

网友:
简单,不易坏。好饭煲来的!

网友:
这段时间皇上专攻这项了?是不是有妃子想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闸应该还是有短路隐患,潮湿应该不会这么大电流,还是再仔细查查为好1

完全赞同

网友:
换品字座看看

网友(2020-12-02):
看样子是漏电跳闸,拨动导线位置加烘干驱潮即可,若是过流跳闸那得排除短路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