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换轮胎换不成让修电动车的换。

楼主(2020-09-06):
因为轮胎弄不开。又装上了,修电动车的用气压张力前把它弄开了,气压张力钳要200多块总不能因为换轮胎换轮胎去买个这个东西啊。

网友A:
胎里生这么多锈?电机里面只怕也不保险了吧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台钳就能压开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切割,反正都报废了的,不过装新的也麻烦,还是要工具,还得有空压机,所以无论做什么,工具最重要,没有的话事倍功半

网友C:
真空胎可以自己换,我自己摩托车前胎就是自己换上的,,但是打气是个问题

网友:
挺好换得   没有那么难,打气也很好打  归位那声音好响

网友:
胎里加的是水

网友:
加过自补液吧

网友:
真空胎只要掌握技巧并不难,把气嘴芯拆下,把胎震松。胎唇可能不容易从槽里退出,原先我都是生撬,后来发现用台钳一夹就下来了。胎唇下来后把一边推到中间深的地方,对面另一半就很好扒下来。装的时候也是一边先卡到中间,从另一边撬上去。打气不论是气泵还是打气筒都不用急,慢慢来,哪里和轮毂缝隙大哪里漏气,直接用锤子震那个位置,打到位了砰一声就卡上了。不过不同品牌轮胎有的好弄有的不好弄。以前正新的3.0-10 ,8层的虽然厚但比较软我自己可以拆装,后来用华丰的薄但硬一个人还办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胎里生这么多锈?电机里面只怕也不保险了吧

估计是用那种补胎液的后果,据说那玩意会腐蚀轮毂

网友:
还有自补液不要用,补不好还腐蚀轮毂。再就是有的气泵出气含水很多,充气时应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用那种补胎液的后果,据说那玩意会腐蚀轮毂

轮毂也是铝合金的吧,这么会锈出铁色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这轮毂里是遭遇了啥?

网友:
惨不忍睹的轮毂

网友E:
看来真空胎不适合加自补液,内胎只是勉强可以。要是电动车有折叠胎更好,比钢丝胎软容易徒手扒胎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胎里生这么多锈?电机里面只怕也不保险了吧

是的,我除锈,修车的都说不敢,单我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台钳就能压开

我刚买的那个小台钳忘带上了,可惜不知道扔哪了,最近记忆力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胎可以自己换,我自己摩托车前胎就是自己换上的,,但是打气是个问题 ...

这个修车也说了,你在家换没有气泵爆一下打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真空胎不适合加自补液,内胎只是勉强可以。要是电动车有折叠胎更好,比钢丝胎软容易徒手扒胎自己换。 ...

都是泰用到最后各种小毛病,疯狂的加,以后休息了

网友:
我前二天也换过后胎,听说,前轮是铝合同,后轮是铁的,所以后轮会生锈,但是后轮的防锈做得比较好,不容易被修补液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