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关于PS3111和INITIO 6081

楼主(2020-09-06):
有没有大佬懂的
1.PS3111和 INITIO6081是不是固件通开,因为我在短接的时候INITIO6081的板子直接显示PS3111,
2.现在这个PIN TO PIN 主控现有的固件能量产什么颗粒,INTLE的O2T能不能量产BOKB的模式,N18和B27能不能量产等等
3.02T的颗粒能不能量产LO6B模式,02T是不是在L06B和BOKB的模式下ID是不一样的
4.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有网上有INITIO6081的量产教程,这两个固件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跑分掉速,如PS3111能手动关闭SLC

网友:
6081应该没问题,好像玩过一次开lo6b跑完2G后保持250左右不掉速PS3111跑AS刚开始1G很漂亮的

网友A:
6081上因特尔L06B的固件是一个合成两种模式默认就是L06B,开BOKB要调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固件瞎玩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等大佬的专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81上因特尔L06B的固件是一个合成两种模式默认就是L06B,开BOKB要调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固件瞎玩不知道是不是 ...

市面上基本上都是BKOB出来销售的,看固件还有B27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PS3111这个主控居然支持N18,也一直找不到量产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81上因特尔L06B的固件是一个合成两种模式默认就是L06B,开BOKB要调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固件瞎玩不知道是不是 ...

我现在开L06B到是可以,BOKB怎么都不可以,全部都是英文的,确实又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开L06B到是可以,BOKB怎么都不可以,全部都是英文的,确实又不懂

开l06b比46xt上强,开bokb边上有个选通道CE那的点进去选bokb回来再自动一下就开bok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l06b比46xt上强,开bokb边上有个选通道CE那的点进去选bokb回来再自动一下就开bokb了 ...

胡乱设置找打了,明天有空看一下到底支不支持B27 N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胡乱设置找打了,明天有空看一下到底支不支持B27 N18

我有N18的一直没时间弄,什么效果说一下。N18B27的还是丢回59XT才是归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N18的一直没时间弄,什么效果说一下。N18B27的还是丢回59XT才是归属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折腾了,其实为什么想玩6081和PS311,其实就是一回事,就是因为内置32M缓存,
这个应该叫缓存吧,反正不知道算法,但是肯定和58H慧荣的映射缓存是两回事,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内置缓存延迟超级的低,不用考虑,
一直想玩一玩,或者说拥有一个6081(3111)的U盘,可惜问了大佬,做是能做,就是主控实在是太难买了,这东西居然支持QLC,那么在成本优势下肯定会优化算法的,AS2258团队算是没有进步了
但是无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大规模买到主控

网友B:
开了一个N18,速度稳稳的10M:lol:,可能哪里没搞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了一个N18,速度稳稳的10M,可能哪里没搞好。

你这?。。。。2.0接口的速度吧!看4K又不像是挺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2.0接口的速度吧!看4K又不像是挺怪的

应该是很好的1351E等比较好的SATA转USB接口的速度,4K 64应该是转接口的瓶颈,但是4K写入又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了一个N18,速度稳稳的10M,可能哪里没搞好。

速度很可以了哦,1CE的QLC能这样算是不错的了,59XT也还不如呢,4K更是菜,不过我知道59XT ,3281,3280的1CE都是15M左右,
说道最后还是得给你先跪下,敢把N18跑圈的人都是真男人,不怕炸颗粒,
还有一个请教,这个写入速度,是不是像慧荣一样大波浪还是平稳的直线一直15M
4贴看看怎么样,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2.0接口的速度吧!看4K又不像是挺怪的

没注意,看错了,1CE的颗粒,算是不错的了,SLC模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折腾了,其实为什么想玩6081和PS311,其实就是一回事,就是因为内置32M缓存,
这个应该 ...

手头还真有一个 INITIO6081 QLC固态,多奇的480G,找到固件才救活,但是手头几个B0KB就不知道怎么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很可以了哦,1CE的QLC能这样算是不错的了,59XT也还不如呢,4K更是菜,不过我知道59XT ,3281,3280的1 ...

就一个芯片,原盘没动过,没办法4贴了,跑圈的话前面部分200M,大概几G之后一直10几M这样了。

网友B:
顺便贴了一个TSOP的,速度貌似比在58XT上好一点

网友C:
6081是华澜微提供固件和维护,目前流出来的18年工具只要列表有的都能开包括B27A N18,
缺点不如58XT稳,相同颗粒下,掉盘概率比58XT高一个指数级,返修吓死人的
跑B16 B17 B27缓外很快不像58XT那样,其实 固件很烂,搞点幺蛾子 分分钟掉盘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81是华澜微提供固件和维护,目前流出来的18年工具只要列表有的都能开包括B27A N18,
缺点不如58XT稳,相 ...

3111新固件就很稳定啊,我们的工控机配的群联盘,关机都是直接断电也没见会掉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贴了一个TSOP的,速度貌似比在58XT上好一点

你的开盘技术没有你的手工好,说真的我反正是看不出来是手工贴的TSOP,手工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