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没M币了,拆修一只K歌话筒,下载有点坑啊,下一次扣35,同一个文件反复收费……

楼主(2020-09-06):
老婆用的K歌音响,说这只话筒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拆了发现是总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所以导致经常断电。

经过镊子刮了接触面,橡皮擦擦了触点,故障解决。对这个没兴趣,IC拍出来给大家看看就行了,至于IC的具体作用懒得过问了。

网友:
怎么元器件上会生锈?你们那气候湿度这么大????????

网友A:
为何你同一个文件反复下载?

网友B:
无线话筒还不错啊,多少钱买入的?

网友:
欧呦喂,这话筒看起来还蛮高级嘞

网友:
自从仔细看了规则后就没再敢下载过文件了

网友:
费那么多功夫设计主板好歹也用个动圈咪头才好。好像现在类似的麦几乎都是驻极麦,用一个普通的动圈咪头也不值几个钱,但是效果比这个驻极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你同一个文件反复下载?

因为我以为不需要重复收费  就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话筒还不错啊,多少钱买入的?

300多一套  两个话筒  一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