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ramedia框架QH-108插排一开电就跳闸,打开看看(带漏保、滤波的插板)

楼主(2020-09-06):
莫名其妙。。。原本用得好好的,在电梯轿厢顶用的,110v电压用的,某一天不通电,检查发现一合闸就跳,以为后面电路问题,结果单独插板通电都跳

插板

有个漏保

保险丝

合格证

打开

内部,两个黑坨坨

空载都跳

拿出来

滤波器啊

漏保

打开,还是电木材质的

内部

小板

脱扣电磁铁

所谓的。。。测试按键。。。

通电测试,火零线两个触点蹦出大火花就跳了

楼主:
谁能解决呢。。。。。

网友A:
互感器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匝间短路

好像不行,那个线圈剪掉也跳

网友:
看下那个三极管 有没有坏 一般它坏会导致上电就吸合
话说挨个件量一下都知道结果过了吧 都没坏就意味着互感器完蛋了

网友B:
瞬间就跳还带火花,肯定是触电点以后短路了。话说,换个也没多少钱,应该就是DZL18的开关。

网友:
上边说的对,控制元件坏触点不会有火花的,肯定短路

网友:
去除漏保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间就跳还带火花,肯定是触电点以后短路了。话说,换个也没多少钱,应该就是DZL18的开关。 ...

非常感谢!之前还找不到型号,现在直接买个换上就好了。这插板要是采购要吃不少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