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霍尼韦尔MIXED IO模块

楼主(2020-09-06):
霍尼韦尔的RTU 2020配套的MIXED IO,型号是SC-UMIX01,集成AI、AO、DI、DO。标准的安装结构如下图,左边的是集成了MIXED IO的RTU2020控制器,右边的只是控制器。右边底板上白色框框里的旋钮是IO板卡的序号,编程的时候需要在IO设置中选择,组环路的话,还需要最右边的一块网络底板,1、2口连在一起

IO正面特写

IO侧面及铭牌信息

拆下上下两面的几个螺丝以及底板固定螺丝,抽离灰色的底板框,就可以打开侧面的铝盖板了。打开后如下图,这是IO板的背面

拧开四个螺丝,就可以抽出PCB了,抽出后针脚特写

抽出PCB后的外壳,上面的硅脂垫片是给主控散热的,说实话,工作的时候温度基本都在37℃+

分离两块PCB,这是IO板的正面,有一些常见的逻辑元件

与之对应的,是控制板的背面。有一个可配置的SD卡槽以及空置的超级电容焊接位。板子上有大量的空置焊位,应该是和控制器+IO合用的,从固件和外围上区分具体用途。

控制板的正面。散热片下是基于arm架构的控制器,左侧是一颗128M/16bit DDR3L的RAM,上方是存放固件的ROM,下方是一颗交换芯片。PCB右半部分是常见的供电电路。

以上。

网友:
单看硬件国产某时于这个进口的差距不算太大,也勉强算是与国际接轨了

网友(2021-01-15):
请问,有货出售吗?

网友:
准备买套玩玩

楼主:
一个带IO的控制器+一个IO卡买下来将近6W,你确定要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