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4.9元的4路倒车雷达电路实测

楼主(2020-09-06):
    看到有坛友卖14.9元一套的4路倒车雷达,价格便宜,买来玩一下,测试一切正常。拆开后发现它的主控部分电路比较简单,于是手绘了出来,可能会有些错误,还请坛友指正。
    电路中的单片机没有型号,用来控制超声波发射接收及和显示屏的通讯;LM4558负责对收到的超声波信号进行选频放大;CD4052是个双四路模拟开关,X通道用于发射信号的切换,Y通道用于接收信号的切换;虚线内部分是探头升压驱动部分,4路是相同的,只画了第4路。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不再赘述。

网友:
14元还玩什么啊,那么便宜了

网友A:
说实话  技术不行  看不懂   我有个板子  不知道怎么接喇叭线   麻烦楼主教下   是倒车雷达的板子

网友:
看一看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有没有改到前置探头的

网友:
小白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技术不行  看不懂   我有个板子  不知道怎么接喇叭线   麻烦楼主教下   是倒车雷达的板子 ...

你这个板子明显好好一些。红色头接电源;标着BUZ的两个焊点接蜂鸣器;3针的是数据输出,可能接个显示屏;其它4个接探头。这个板子应该还支持无线传输,只是相应的模块没有焊上。

网友B:
我很好奇为什么探头还分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为什么探头还分上下?

仔细观察了一下,按照正确方向安装,探头有一点向上仰的角度,这样可以避免超声波扫到地面产生误报。我猜是这样。

网友:
这款14.9元的我也买了两套,拆开看了一下,板子和楼主一样的,测试一切正常,这价格真香,想当年我车子买的铁将军倒车雷达花了近200块钱。

网友:
已经安车上了,功能正常,目测报警距离还比较准。

网友:
谢谢分享,木分了,点赞支持

网友:
PM个链接吧

网友:
还有没有  想要一个

网友:
虽说电路简单,但还挺实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