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改-四线测量恒流电子负载/放电容量测试仪-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2020-09-06):
修改-四线测量恒流电子负载/放电容量测试仪-原理图+源代码

文件包含:PCB文件+原理图文件+程序源代码 +上位机 源代码
动手能力差的坛友请勿尝试,这个项目工作量不小在原版基础上增加了USB串口电路,板上预留micro usb和type-c 两种母座焊盘,可据喜好选择焊一种即可,另外也可不焊usb座与CH340N芯片,利用外接的串口线来联机
压缩包里有Gerber文件,可以直接发嘉立创或者捷配做板子,

如果 有捷配免费打样券的,可以免费做5块板子哦

以下是pcb效果图  绿油白字

下图左上角是usb转ttl电路

参考BOM

原理图

楼主:
立即抢购右边有个查看卡密  那里就是下载地址

网友:
100M,很便宜啊

网友:
100M?那我拍了啊

网友A:
你拍我拍大家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拍我拍大家拍。

一起拍哇,测试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拍哇,测试电池还是不错的

我有一只四槽的电池测试仪,工厂淘汰的,可以测容量、内阻等参数,还没有时间整理。

网友:
板子画的很漂亮

网友C:
板子尺寸14cm*10cm,打样券免费,邮费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尺寸14cm*10cm,打样券免费,邮费14¥

凭什么你有打样劵?我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什么你有打样劵?我也要。。。。

上个月论坛活动捷配送的,

网友:
这个看着和2000M那个很像啊

网友:
原来是升级版的,还很优惠来一份看看

网友:
谁做好了说说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拍我拍大家拍。

等到货了发个教程吧,这个四线测试的照理说比较准
另外看算下来一套多少钱呢。也想入手的,但技术不行啊,只有等温总你们高阶大神做了前期工作,我等小白看准了,才敢入一套玩玩 不然多半是买来东西配齐了 也得干废掉@亲爱的混蛋   @aacyxjz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等到货了发个教程吧,这个四线测试的照理说比较准
另外看算下来一套多少钱呢。也想入手的,但技术不行啊, ...

我做的话还会简单修改下。下个月做出来吧。这个月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话还会简单修改下。下个月做出来吧。这个月太忙了。

我有m328版本的m8v6 运放啥的都升级过,精度也牛,就是体积有些大。
这个也不急,等老哥有空的时候,我在后面跟着,点点赞,学习下。

网友:
结束了吗?我也想搞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