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手机电池的放气处理

楼主(2020-09-06):
一块手机电池的放气处理

请自行评估如下方式处理电池的风险,不建议效仿,后果自负。

01.这是一块已经严重胀气的小米手机的原配电池,型号为BM45,标称充电终止电压4.4V,容量3020mAh。
电池还有一定的容量,但胀气到已经不能放入手机中。
手机作为娱乐机放家中使用,还有两块其它品牌的代用电池,也已不同程度胀气。
即使连着充电器,在某个大的耗电瞬间也会出现掉电自动关机情况。
不想再买代用电池了,所以决定对这块原装电池做放气处理。

02.电池外面粘有一圈多一点的印有商标规格参数的贴纸。用手术刀辅助撕开贴纸。
原装的电池用料和制造质量还是不错的。贴纸的胶比较粘,要慢慢均匀用力,不要撕破。

03.撕开贴纸,里面是一块薄薄的铝护板(两面都有)。

04.完整的撕下贴纸(胶并不在纸上,而是在铝板上)。

05.揭开一侧的铝护板,胶也是在铝护板上。外面一圈塑制边框,内部是软包的锂电池芯。
没有了护板的夹持,软包的电池芯胀气的越发夸张了。

06.电池芯上印制的标识,电池尺寸规格为376279。因为长时间的紧密接触,印字已经转印到了铝护板上。

07.铝板很薄,两面各一张。另一面的暂时就不揭开了,在一面放气的话两面都因该能平复。

08.这块电池已经放置很久了,测一下,竟然还有4.05V的电压。说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自放电率还是很低的。

09.剪一条高温胶带先粘在准备开孔放气的位置,以便处理后能迅速封住开孔。

10.准备好开孔用的尖锐的工具,并准备了一个比较重的压物(多余了,没用上)。

11.在规划好的位置(胶带的正中心),用手旋转尖锐工具几乎水平方向慢慢刺入电池。
尽可能不要让工具碰到电池芯内部物质。因为电池芯软包装已经涨起,还是很好操作的。

12.既没听到放气的“哧哧”声,也没闻到特殊的气味,并且也没用到压物,只用手稍稍按了按电池就瘪了下去。

13.气体放出后迅速按压胶带封住开孔。因为胀气严重的缘故,软包装已经不能恢复没有褶皱的平滑状态了。
但注意要保证开孔位置附近的胶带下不要有褶皱,以最大限度地维持电池芯的气密性。

14.粘回揭开的铝护板。

15.粘回贴纸。贴纸完全撕掉后很难对准原位置。
如果仅作放气处理没必要将贴纸完全撕下来,只撕开一面操作。那样的话就能更完美恢复。
处理后的电池静置一天观察,未发现异样,电压也还是4.05V。放入手机试用正常。
经过几天实际使用,电池满电后还能工作约2小时,待机一天不成问题。连接充电器工作时也不再出现掉电情况。
至于电池经过这样处理后气密性是否有保障,是否还会出现胀气,会不会产生其它问题,
以及这样处理后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等等,待使用一段时间后再向坛友汇报。

网友A:
其实要是有测血糖用的那个采血针,特方便,一般设定1mm出针长度,拉好栓子,把采血针怼在最鼓胀的位置,按按钮释放(会打一个0.1mm左右的小孔),然后挤压平整,再用这个高温胶带粘起来即可

网友:
电池有个钢板,用心了。当年所说防子弹就这东西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感激不尽了

网友:
我有一块软包电池,也是鼓包很厉害,是过放的,后面用4.2电压  低电流充了一个晚上,恢复正常状态。后面没过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失误又鼓包了,再用低电流,无效了

网友B:
这事儿只能中午干

网友:
我手机的电池鼓起来把屏幕给涨开个缝隙,两侧漏光。手机拆开电池扎个孔放气,沾好装回。用两天了。没装电话卡。正拿它回帖呢。

总感觉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是有测血糖用的那个采血针,特方便,一般设定1mm出针长度,拉好栓子,把采血针怼在最鼓胀的位置,按 ...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这个玩意别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只能中午干

这个怎么说?

网友:
早晚会出事

网友:
其实我也敢这样做,关键是装上电池后,不敢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啊,只能白天盯着它来充电。